IPAD6扩容64G!!

楼主(2018-08-05):
  接到一台IPAD6,触摸屏碎的,换触摸屏顺便要扩容成64G的。  个人感觉IPAD6最难的当属拆屏幕和拆主板了,屏幕不用说很贵,而主板粘的很紧,用力过度会导致主板断线不开机(以前拆IPAD5主板不开机过,还没换就先死了
拆下主板后,热风枪230度清硬盘周围黑胶,其实IPAD6的黑胶很软比较好清。隔热措施我是用小屏蔽罩盖住CPU和暂存,然后用隔热胶纸厚厚的粘在屏蔽罩上。快客850D风枪250度风速5预热一分钟左右,然后调到350度风速7,等温度到达后直接对硬盘中间吹,尽量30秒左右拆下硬盘!

  清完焊盘胶后,不装硬盘前我都会刷机过一遍试一下,报错40就放心了,如果4013或4014想死的心都有了!

后面写码装硬盘就没啥好说的了,换好屏幕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其实换IPAD6的硬盘我自己心里也没啥自信的,敢挖那是因为我还有一块好的主板,反正挖死了那块就陪客户,心里有底就敢放开去做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学习呢。。

网友:
66666 这个板子还没搞过呢

网友:
比较新的机器,,还没修过,先学习下~~~

网友:
IPAD怎么分一二三四五六的,不就是Air2吗?

网友:
思路清楚学习了,做芯片就要清晰思路

网友:
新系统会被发现然后锁机吗,现在说的那么厉害搞得心慌慌不敢换

网友:
报错4013也有可能是硬盘。
你觉得呢?

网友:
他是说不上硬盘怕出报错4013现在

网友:
ipad6我都不敢拆,楼主真是胆大心细,感谢分享。。

网友:
心态平和 做事就顺了

网友:
Ipad扩容需要拆主板么,直接垫起电池就是干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胆大心细慢慢来啊,

网友:
iPad6扩容会挑硬盘的,黑盘都没问题,白盘一般海力士没问题,其他盘刷机经常会报错!

网友:
兄弟现在哪里发财,不错不错:daxiao:

网友:
哈哈!绝对是撑死胆大的!大写的“服”!

网友:
拆IPDA 的硬盘温度要高   。。。。。。。。。。。。。。。。。。。。。。。。。。。。。。。。。

网友:
没有搞过 苹果这新产品就是胆大心细就安全

网友:
没搞过这款机器,学习一下,拆机还是要细心小心谨慎为好。

网友:
拆过硬盘,在CPU上盖个湿棉花,CPU没有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