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8暗屏

楼主(2018-08-05):
大佬们这个红色箭头是什么东西。上层烂了。是不是保险

网友A:
像是一个电阻                                    找个点位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是一个电阻                                    找个点位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点位软件。论坛上的点位图只有一面,没有背面的啊

网友:
用点位软件。论坛上的点位图和图纸 先找到版号

网友:
苹果   有图  其实还是容易研究   就怕啥都没有

网友:
找到点位看看就明白了,也可以结合图纸来看的

网友:
应该是个保险   直接飞线

网友:
楼主不会看点位图吗?????

网友:
就是保险电感, 先测一下2头的阻止看有没有短路, 没短路的话就换个上去。  再说这种肯定有点位图的。

网友:
像一个电感 短接试试 找得到点位 最好先找点位或者图纸

网友:
是不是屏幕的 主供电 没有呢   这个应该起到保险的作用吧

网友:
先测量一下电压,这个像一个电感

网友:
像是个电杆,不是有点位图吗,直接干点位啊

网友:
是保险,你测了下左边的那几个电容肯定是短路了。电容的背面看看是不是有板层烧坏了。1418暗屏也算捡钱的。

网友:
楼主你的运气不错,没把pcb烧坏,这个就比较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我不会用点位软件。论坛上的点位图只有一面,没有背面的啊

看着像电感
具体找点位参考下

网友:
论坛上的点位图和图纸找一下吧。…。……。……

网友:
就是保险,测阻值,没短路就联通

网友:
应该是个电感,最好找个电路图看一下。

网友:
这不就是一电感吗,我的眼睛再近视也不会看错的

网友:
电感 击穿的话,负载过流。

网友:
好像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