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 g475 ax不触发

楼主(2018-08-05):
同行送来一台g475本,按开关无反应

二话不说,拆!测量3v  5v   1.1v均正常,接着测量开关电压,3.3正常,用万用表对地竟然触发了。接着把开关板拆下来接上发现问题

经测量开关板过孔腐蚀断线

二话不说烙铁伺候,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现在还要这么带劲的活,最近碰到几个二修   就是找不到问题

网友:
开关很容易进水的。。。。出问题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断线了,楼主细心,找到了,不错

网友A:
这个确实等于捡钱的,发现了就是捡钱,发现不了就会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等于捡钱的,发现了就是捡钱,发现不了就会走弯路

不发现就是各种弯路

网友:
送钱机器。。。。。。。。。。。。。。。

网友:
拆装收钱的机器,现在这样的活不好捡啊。拉皮条的到处都是,不好干啊。

网友:
呵呵,G470也有这毛病,只需要拆掉风扇和键盘就可以取到这个开关板了。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的人啊 这都能发现

网友:
这种机型故障修过10台以上,现在这机器一插可调就知道是不是开关坏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也是开关进水了

网友:
是开机板吗 ,,,应该是进水的机器

网友:
拆机,镊子先划一下,,,,,,,,,,,,

网友:
这样都发出来 那你一天可有的发喽

网友:
捡钱了捡钱了
天天有这样的你可是要发的样子了

网友:
经验有时是个好东西,有时却很坑人,楼主没被坑是实力的体现( _)

网友:
我都修过几台开关板坏的问题啦。按修的脚步走一般都能发现的。我修过一台插开关板就休眠的机。

网友:
开关断这个情况不是很多啊........................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居然还有人要修   话说楼主收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