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2 板号:DA0FJ8MB6F0 有触发动作,不上电 求图纸

楼主(2018-08-05):
富士通LH532 板号:DA0FJ8MB6F0 有触发动作,待机0.01 ,按开关到0.026,不上电 求图纸

网友A:
不认电池有什么搞头  直接端来电阻不用就好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电池有什么搞头  直接端来电阻不用就好了呗

楼上的看错帖了吧,楼主试开机触发不亮哦

网友B:
0.26已经上电了看看那些电还没有出来。

网友:
这机器没图纸,楼主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6已经上电了看看那些电还没有出来。

说错了,是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