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换屏闪屏

楼主(2018-08-05):
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联想S300笔记本,现在屏有条线就想换张屏幕,订了一个屏回来换上去就闪屏(这个笔记本用的是13.3超薄屏),我把这片屏上到其他笔记本上试试正常的。这就奇怪了屏照这样说都是好的呀 机器也是好的呀 为什么?记得这个机器是挑屏的,于是我换了一家从新订了一片回来,换上去尽然也是闪屏,真是出鬼了,请大侠们帮我分析下,小弟技穷了!!!

网友:
刷个屏程序啊,s400,s300都有这个问题,把旧屏程序读出来刷过去

网友:
大哥屏上面不敢去动哦 要是一个不小心屏就报废了 还有其它方法吗? 刷主板BIOS 能搞定不

网友:
实在不行,买的时候急上家帮你刷好程序就行了

网友:
弄好了 最后刷个BIOS 把主板的双BIOS 都刷了 就可以了 我把BIOS 发出来

网友A:
S300 换屏后 闪屏 刷双BIOS 就OK 了

网友:
应该是笔记本认屏,戴尔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要刷程序。。有个时候三星的屏可以直接好。。刷吗片

网友:
刷屏幕的码片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S300 换屏后 闪屏 刷双BIOS 就OK 了

换屏闪屏刷BIOS解决 这个也是不多见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遇见过,遇见过三星机器换屏后键盘不能用的有

网友B:
为这个问题专门制作了一条刷屏线,方便快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这个问题专门制作了一条刷屏线,方便快捷

怎么做的,当个大招看看。

网友:
按道理说这要刷屏程序才对啊,奇怪了

网友:
这种屏应该是自带程序的 好像可以把芯片换一下

网友:
真的还没遇到过刷BIOS可以好的,一般不都是要刷屏码片吗

网友:
我现在遇到过。还没有修好............................................

网友:
刷个程序,或者换个原装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做的,当个大招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mocuz/42/index.php?mod=viewthread&tid=731102&viewthread_share=1&isshare=1&version=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