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181跑线跑好的乌龙板

楼主(2018-08-05):
板号:NM-A181
现象:有待机电流0.008,触发后跑到0.018不变

【待机电流与触发电流】

一如既往的,公共点、各大电感二级体值走一遍,数值偏小的不为零就先稍一稍,一切正常

上电测量待机电压,3V、5V正常

基本的检查就先放到这里,捋一捋思路,能够触发应该从时序的PWRBTN#开始往后查,根据电流看各大电压还没出现,推测是SLP这一组信号出了问题

SLP信号是桥发给EC的,根据图纸SLP_S3#脚位在EC第18脚,翘起18脚排查是桥未发出SLP_S3#还是EC拉低了SLP_S3#

翘起脚位测量后发现未桥没有发出SLP_S3#,那么这时候就把思路往桥的待机条件那边放了

难受的是这些待机条件的测量位置都没有位置号,在历经两个小时的艰难跑线后测量发现没有任何问题,头疼了

束手无策之际,心想着上电再看看,结果意外的电流跑起来了,拿键盘来一测,我靠居然亮灯了,

维修到此结束

琢磨了一下,应该是在跑线的时候拆下电阻测量确认信号源,重焊回去的时候乌龙一般地修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板,也许就是放电就好了。

网友:
老板是不是放电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网友:
这样的板子建议多测试一段时间,多开关试试。

网友:
就是放电就好了,这样的板子有很对,一镊子就几张毛爷爷

网友:
大师你个表,我看上了。

网友:
有时候放电能解决很多问题,遇到不跑码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放电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