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烧CPU供电乌龟壳后 集显用不了 怎么修?

楼主(2018-08-05):
联想V470来时 开机 不显示,待机电流0.16A,拆机看待机电压正常,而CPU却有0.35V电压集显电压有0.55V.发现 烧CPU供电乌龟壳后,和集成显卡供电的乌龟壳,更换后 电压正常了,开机一会后集成显卡电压0.45V. 可显示了。也可以进PE,以为好了,装好机,装原来的硬盘上去,发现准备进到桌面就灰一片了。。。一番琢磨,卸载集成显卡驱动 就可以进,或者禁用集成显卡也可以进,这种 怎么修?还是直接换CPU???

网友:
简单粗暴   换主板   太麻烦 真的 难得搞

网友:
这个换CPU试一下吧,应该会好的。。。。。

网友:
cpu 一般都烧了。这个机器。。但是可以亮

网友:
你这个集显烧了,但是还可以亮,并必须要换才能正常哦

网友:
80%cpu坏了

网友:
换个U试试 先确定故障点是不是u的问题

网友:
我碰过.能开机以为是好的.最後还是换U解决

网友:
cpu中的核心显卡挂了,换cpu呀。。。。。。

网友:
CPU挂了。老老实实换U吧。这机型CPU坏了不少

网友:
换个U看看吧,CPU供电烧CPU的多的很啊

网友:
这个好像只能换cpu了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上都是CPU坏啦  建议换个CPU 试试

网友:
U坏了。换个CPU就可以了!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本来烧CPU的机率就很大,换U吧

网友:
换个CPU就可以了,CPU核显烧了的

网友:
负责的告诉你,90%的概率是CPU坏,联想的这款机器谁不是不清楚,只要涉及到铁管短路,CPU也在所难免

网友:
集成显卡不是在CPU里吗,只能换U啊

网友:
要换驱动和主芯片的

网友:
CPU基本也会挂

网友:
铁壳管烧了很大一部份CPU也要坏。换得多。这板要稳定最好是把相关的驱动芯片一起换了才保险,小米米驱动还有大的那个最好一起。

网友A:
换u cpu集显烧了
是CPU问题。。。。顾客同意将就只有用住先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 cpu集显烧了
是CPU问题。。。。顾客同意将就只有用住先了。。

网友:
CPU 坏了就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