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2c4 换桥遇到大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8-08-05):
这几天接了一个惠普的tpn-q173笔记本,来时主板发热,不触发。拆机查发热的芯片是pu2001,型号是SY8208B ,查 5脚ldo不到3.3v只有2v多一些,其他地方没有查出异常,换pu2001后故障一样,拆除cmos电池的二极管,电压恢复正常,判断为桥损坏,因为只有一路进了桥的。某宝定了一个全新的桥换上能开机,电流0.67安不动 也不掉电,又在论坛里下载了一个对应的BIOS文件刷进去开机1安多掉电,现在查电路各电感上电压全有,BIOS有两次波形跳变随后掉电,刷了好几个BIOS也不行,求各位给指点啊。主板型号是:dag35amb8e0  rev:e   桥型号:sr2c4        参考咱们论坛里换桥刷BIOS的帖子刷的程序

    急急急!!

网友:
找个原厂的BIOS吧,,,,,,,,,,,,,,

网友:
从网上买了一个原厂纯净me的BIOS也刷了不行啊,卖家说硬件有问题,我现在很晕.......

网友:
在加焊下桥有可能没焊好!

网友:
也是保证新换的桥也是好的才行呀,,,,,,,,,,,

网友A:
我也怕是桥没焊好,又重新加焊了一遍,可还是老样子,是不是要在定一个芯片换上试一下,给个建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怕是桥没焊好,又重新加焊了一遍,可还是老样子,是不是要在定一个芯片换上试一下,给个建议吧

把原机备份的BIOS 让TB  合成试试

网友:
桥的质量也是堪忧,会令我们走好多弯路

网友:
估计多半桥还有问题,修到这份上了还是再换一个。

网友:
现在换个桥也是问题多多啊,确定不行就只有从新买个桥了。

网友:
六代的换桥据说有很多问题。。。要原厂bios是一种,me报错是一种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这种桥问题多

网友:
板子,桥,没有变形吧,以后买芯片买保上机的。

网友:
六代的机器吧?这个需要原厂ME你可以把备份的给卖家让他帮你合成一下,不行的话就在换个桥呗。

网友:
对于sr2c4的芯片。我总结以下几点。

网友:
这个桥100左右,我上次换是买的有铅的,安装蛮好,一次点亮,也是HP的机器,暗夜精灵

网友:
可能没别的办法,只能换桥再试,桥如果是有问题你的可以退吗

网友:
可能是你的桥没有做好

网友:
那天换取了一个2C4下来想给人重植结果没钢网摆了一下午

网友:
我从TB上又发了一个,商家说是工厂的,到了装上试试

网友:
现在的原件不好说啊,上次一个显卡加焊亮机了,给个定了一个新的换上就不亮了额,苹果的电池不认,从宝找了一家销量评价都挺好的发了一个,还是不认,查不出问题,最后又从别的家发了一块,认电池没问题了,可是用了几个月又over了,还好给换了一个。配件有问题有时多走好多弯路,大师们对这个问题有同感吗,迅维能不能为我们弄一些好的配件少走些弯路

网友B:
我换了两次这个桥结果都没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两次这个桥结果都没CPU供电。

我用示波器测,CPU有电压0.67a时也能测到,1a时也有

网友:
不一定桥问题,我上次遇到个也是不出CPU供电的,换了桥后出来了,桥一冷又不出,肯定还是桥某个条件没满足导致

网友:
VR_READY    CPU供电好信号已经有了,然后就掉电了

网友:
换靠谱的桥试试!

网友:
换了第二个桥了, 不行,1安多掉电,别的还有查的方向么

网友:
不要只盯桥  看其他问题啊    备份原BIOS让人合成   1.几的电流你看看 显卡的工作条件   实在不行换板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别想了     这桥很多坏的不认me的

网友:
SR系列的南桥易坏也容易做死,新桥温度不控好或没有先行遇热都易死。

网友:
Q173   有三个版本的BIOS   你刷对了吗 ???

网友:
现在这个情况你要考虑换上去的桥好不好了

网友:
估计多半桥还有问题,修到这份上了还是再换一个

网友:
这个芯片上次我换也一个也是没有好而且也是贵得很

网友:
最后没有修好,第二次换的桥是买的工厂版的,是有铅的,温度低,但是还是不行,客户要的急就放弃了。但是判断还应该是桥的问题大,因为只是桥rtc耗电有问题,也刷了几个BIOS最后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桥100多啊、但也没办法,好像坏的不少

网友:
所以楼主是亏了两个桥嘛。。。。。

网友:
我的跟你一样,也是暗影精灵2换桥掉电

网友:
BIOS和桥上想办法,找原厂的BIOS试,SR系列的桥易做死,也容易失败不防拆了重做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