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P06S开机报警七声

楼主(2018-08-05):
开机无显加电到0.76报警七声、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BIOS搞成这样 我的天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楼主自己改接的数字屏

网友:
戴尔的报警7声应该是北桥,我也是群里听说的

网友:
七北八显,是这样子的

网友:
七声是北桥,可以用风枪热热

网友:
Amd处理器考虑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