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神舟 战神K650D

楼主(2018-08-05):
        今天早上上班发现桌上放着一个似曾相识的笔记本----神舟 战神K650D。

记得半个月左右刚修了一个,那个是桥坏了,同行带桥来加工,换了个桥就好了。老师说就是那个,让我看看这次是什么问题。不能那么点背吧,用两天桥就出问题了?那就不好解释了。摘掉电池后接可调电源,直接0.044,感觉是上电了,按开关4秒,果然有关机动作,待机0.006.

看样子待机部分应该是没问题,能正常关机,桥的部分功能也是有的了。好像是缺供电。先不管这些,拆机再说。先给主角爆个照。

上次只是换桥也没下图纸,查了下板号,6-71-W65JO-D02,下个图纸先。

没修之前,习惯性的看看主板,发现有被修过的痕迹。不过有些暴力,电容的焊盘都被焊掉了。BIOS也应该是被刷的不能刷了。

查了下图纸,这个电容是公共点的,应该不会是它的原因。

果然焊好后涛声依旧,量了一下各电感的电压,除了3.5V以外,内存供电和一个1.05V。

查了一下开启信号,内存的受控于桥的SLP_S4#改名的SUSC#。

1.05V是1.05V_LAN_M,单从名字看应该用了SLP_LAN#这个信号,也就是有支持远程协助的功能,查图发现开启信号来自两个地方。

一到这种短接点我就有些蒙,经常都写着OPEN,到底哪个接了都弄不清楚。按图上些的应该是PJ11有short字样,那肯定是它了,安全起见还是查一下图吧。查完之后才知道为什么方便面会写着以实物为准。图,不一定都跟你玩实的。

明显可以看出PJ10和PJ11是断开的,而PJ23是连着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启用这个网卡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个开启信号是受控于桥发出的SLP_3#改名后的SUSB#。这样的话就说明桥已经完成触发了,剩下的基本就是查为什么供电没被开启。根据时序,这时候应该开启各路供电,单为什么只有2路呢。这个时候应该开启3.5V的二级供电,就从这下手了。查图发现他是受控于一个SUSB的信号。不过他下面给的开启标识真是误导人。标着ON的时候是跳变到高电平,但是如果是高电平那岂不是会将转换电压关闭么。

先追查SUSB的产生,是有SUSB#转换而来,从下图可以看出SUSB确实应该是低电平才对。SUSB#高电平导通了PQ23B,拉低了3脚的电压。

找到PQ23这个这个6脚芯片,测量一下3脚,高电平。

问题应该就出在这了,从图纸中可以看出SUSB是由VDD3通过PR107上拉的,偷懒一下,把PR107摘掉试试,通电后电流果然有变化,那么应该就是它了。补回PR107,在料板上找一个双N管的芯片,替换掉PQ23.

通电后电流直上0.3A,看来还有问题。测量一下电压,CPU供电已经1.7V,看来供电已经全了,这个电流应该是没过内存。想到BIOS被干过,果断的上论坛找个BIOS刷上。再次通电可以跳变到1.2A,但是不亮啊,倒杯水冷静一下,回来一看,亮了,看来论坛的BIOS没改ME,亮机慢啊。改个ME刷回去,再次通电,3秒亮机。

到此维修结束,发帖做个记录。感谢各位高手看完,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谢谢谢谢。
发个改过ME的BIOS欢迎试用。
神舟 战神K650D 6-71-W65JO-D02

 会员14223622元2023-7-20 10:53
 会员12555722元2023-4-29 16:53
 会员7374242元2023-3-17 10:53
 会员7374242元2023-3-17 10:53
 会员190772元2023-1-10 10:28

网友A:
二级转换电压,楼主除了3板斧,还有4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级转换电压,楼主除了3板斧,还有4板斧

哈哈,是啊。也不能老是那三下啊,慢慢积累,说不定以后咱们就会36路天罡斧了

网友B:
内存和1.05供电没出来往上查开启条件?

网友:
搞这么多只想说你收多少钱

网友C:
前一两天,我也搞一个一样的机器,只不过是不定时掉电  ,我把双mos管全部换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一两天,我也搞一个一样的机器,只不过是不定时掉电  ,我把双mos管全部换掉就好了                      ...

我晕,那你比我凶多了。全换啊,大写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和1.05供电没出来往上查开启条件?

是的,基本上供电都会有开启信号。没有就往上追查。

网友D:
加那么大两个水桶电容  是本身就有的吗

网友E:
同行还带桥到你那儿来加工?这个怎么收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行还带桥到你那儿来加工?这个怎么收费啊?

也算是朋友,收个喝水钱意思意思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那么大两个水桶电容  是本身就有的吗

是的,原机自带的电容,神舟很多本都有这种电容,为了节省成本吧。

网友(点评):
看主板印刷,应该就是这个鸟电容

网友F:
楼主技术杠杠的,向高手看齐

网友G:
鹏哥就死厉害啊    进步相当的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修不好才叫无天理啊

网友:
楼主的分析真是准确啊,环环相扣,一级一级的推,维修思路确实很重要

网友H:
蓝天这板子就爱坏南桥,SR17E,SR17D,都是插USB设备搞坏的,很多都是给手机充电搞坏的,不知道啥原因。今天用SR17D代换了SR17E,一切正常,手上没有17E了,所以才想到代换的。

网友:
蓝天代工的板子这个双N复合管是真爱坏。

网友:
插USB搞坏?,没有短路保护?

网友:
二修机修好不易啊 佩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蓝天这板子就爱坏南桥,SR17E,SR17D,都是插USB设备搞坏的,很多都是给手机充电搞坏的,不知道啥原因。今 ...

D和E之间代换没什么问题的。好像是有一些不长用的小功能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G:
鹏哥就死厉害啊    进步相当的

哪有,哪有,王大师现在也是高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杠杠的,向高手看齐

谢谢,谢谢,谬赞了。还需多多努力。

网友:
这个垃圾机子最喜欢出掉电问题了

网友:
神州的笔记本 很难修 很难修

网友:
厉害厉害,深入分析模拟还原,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的分析真是准确啊!

网友:
我想知道现在看精华帖都是要购买的吗,还是说我级别不够

网友:
再这样下去,你也会变成柯蓝了,逻辑分析非常棒!

网友J:
看着就觉得过瘾,给你评分了,希望多分享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着就觉得过瘾,给你评分了,希望多分享好的经验

十分感谢你的评分,我一定会多多努力的。

网友:
缺电压也会这样的 就是假触发一下 电流没上去

网友:
                 二修机器就是烦人。。。。

网友:
是啊。也不能老是那三下啊,慢慢积累,说不定以后咱们就会36路天罡斧了

网友:
现在也是有点难,想看点贴子学习下还要N

网友:
不能看,要收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D和E之间代换没什么问题的。好像是有一些不长用的小功能会有影响。

E可以换成D,D不要换成E

网友:
引用 网友H:
E可以换成D,D不要换成E

哦,还有这种说法么,还真没注意,手里有什么换什么。。。下次注意看看。多谢提醒。

网友:
我连续三天遇到这个板换南桥的。

网友:
楼主的分析真是准确啊,环环相扣,一级一级的推

网友:
这种板子遇到好几个都没修好,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网友:
我也修道过类似的问题 这机器真的很垃圾.........

网友:
信号级维修啊!一步一步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搞这么多只想说花了太长的时间,维修应该把时间花在技术钻研上,然后修机的时间就缩短了, 这样的话维修量就提高了

网友:
太感谢了,今天对着楼主的这个思路,搞好了一台

网友:
这机器 很不好修的

网友:
技术不错,以后修到注意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板子 很难整

网友:
没有修道过这个机器,学习一下

网友:
听到二修瞬间没感觉了,最怕别人修过的机器

网友:
插USB搞坏?,没有短路保护,不会烧的太厉害

网友:
usb 烧坏桥 复合管也坏· 嗯好~~

网友:
哈哈 好东西 分析的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的,基本上供电都会有开启信号。没有就往上追查。

网友:
一般桥都会挂

网友:
厉害啊,这样的问题可费时间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修过好多个,问题就那些

网友:
经常碰到的是开机掉电,或者使用中自动掉电

网友:
对啦还有南桥爱坏,这机器,修过好几个南桥坏的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确实是很多的!!!!!

网友:
哈哈 学习了 虽然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网友:
现在 都 要 收钱了

网友:
学习了 修到过这样的机器 但是还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先收藏了

网友:
牛逼 二修都能修好

网友:
修的真心仔细,很少有这定力的年轻人啊

网友:
这种6角的小管好像很容易坏

网友:
额 这玩意也算是通病了 吧 见到过蛮多的 楼主还是牛逼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个一样的机子,,,

网友:
CPU供电的复合管爱出问题,性能不良,掉点。。

网友:
向愿意分享的人致敬!

网友(2018-09-17):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换桥还有带桥来的。。。!!!!!

网友:
幸好不是问题复发   不然就脑袋疼了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高潮,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的最多的是开机掉电, 很费神

网友:
二修的机器最考功底了。 楼主技术硬

网友:
我表示 遇到PQ25挂的占80%~

网友:
这种双管很容易坏,  我也遇见过 ,不过楼主 这个机器市客户 带芯片加工的,和我们作维修的 毛关系,焊接个南桥只收割加工费 ,为什么 要给质保,搞不懂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楼主除了3板斧,还有6板斧

网友:
膜拜精华贴大神

网友:
楼主修这么多,才收一个喝水的钱真是活雷锋啊~

网友:
还有同行带桥加工   这种操作都 有  ~~~~~

网友:
看外壳配置天下无敌,拆开一看主板就显得山寨

网友:
基本上供电都会有开启信号。没有就往上追查。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 这个双N复合管是真爱坏。

网友:
   楼主的拍照技术有待进步啊 该清楚的地方压根看不清啊

网友:
级转换电压,楼主除了3板斧,还有4板斧

网友:
二修机不好修,厉害!

网友:
我何时才能有楼主这样的技术

网友:
神舟的机器是真垃圾,没话说,修的最多的就是神舟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神舟战神Z6-I78154S2 桥坏了 能修吗

网友:
老板很牛 很细心 ,很多主板都是 多查一点点 ,可能就OK了 ,这种班子好像 这种转换管坏的很多  ,

网友:
看不到剩下的部分内容  哎。。。。。。

网友:
最后是什么结局,不是 交流贴吗  还收上费了

网友:
我想要个BIOS

网友:
分析的很好  毕竟比较容易理解  好好收藏

网友:
厉害厉害,每次都能学到你们这些高手点东西,要交学费了

网友:
高手啊  请受我一拜

网友:
现在很少看到这么NB的高手

网友:
这两天也修了个掉电的

网友:
神州的本子良心呀  用那么大的电容

网友(2018-10-18):
厉害,还是老司机的

网友:
加那么大两个水桶电容                     .

网友:
只想说你收多少钱?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有资料维修就是好啊 我就没有啊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

网友:
我也遇上这个机器,把论坛里面说的掉电MOS管全换了,测机一天没有问题,顾客回去说会重启,机器还没有带过来!

网友:
这个 需要很大的 理论经验

网友:
技术很好,花了不少心思吧..........

网友:
这个都是桥短路坏的多,,,,,,

网友:
           今天才修了个 ,,,  通病  南桥 。。 。 。

网友:
这机器上次一个自动触发 死活就是搞不定

网友:
这机器有很多通病 国产主板就是不行

网友:
二修机修好不易 楼主厉害了

网友:
我有一台跟你类似的问题 最后没搞好 。。。。。。。。。。。。。。。。。。。。。。

网友:
           这机子 修的 还是比较多了

网友:
按图上些的应该是PJ11有short字样,那肯定是它了,安全起见还是 ...

网友:
搞这么多能收多少钱呐,实在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
精华帖 没毛病

网友:
内存和1.05供电没出来往上查开启条件

网友:
楼主技术好,值得学习,多谢谢,哈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二级转换电压,楼主除了3板斧,还有4板斧

网友:
这种蓝天的机器很多都是出在二级转换上,和广达的主板有点像

网友:
这种桥很容易坏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同样这机子我修过一台变压器电压变大导致短路,最后更换了 待机芯片,桥,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显示EDP芯片

网友:
这本工作起来,温度也成问题,,,,

网友:
到底是进水损坏还是USB损坏 看得我一头雾水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个没时间研究,也是二修

网友:
这机器很多都是二级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机器是一个很坑人的东西 性能强大 但动不动就坏  使用时限不长 。 应该 。 没有其它稳定的机器能有10多年的使用现象。

网友:
楼主的分析真是准确啊,环环相扣,一对一的推,维修思路确实很重要

网友:
我也有个K650D 机器进系统死机 还没有修好

网友:
蓝天板为啥做工这么差 用料也差 二级电压出问题的不少

网友:
LZ好功能,膜拜大神,高手!!!!!

网友:
感觉这故障也不算疑难杂症 怎么修了几个人

网友:
这都有通病了, 都是直接秒杀的,

网友:
可以 思路挺清晰的 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不错是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2018-11-17):
楼主厉害啊。 真是羡慕你们这些高手

网友:
the best have not beddt betteer had is beet

网友:
楼主技术很过硬啊 得向老大多学习

网友:
维修要的就是细心 学习了。

网友:
这板子问题好多哦

网友:
我也感觉这种桥非常爱坏,问用户大多数都用USB给手机充电。

网友:
这个主板修起来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不出3v5V的修过几台。。。。。。

网友:
真羡慕你们能坐下来查电路的 我已经没这个精力了

网友:
厉害 这机器折腾下来 不赚几百 都对不起楼主

网友:
楼主高手啊 ,这样的机器同行拿来的可以收多少钱呢,

网友:
神舟的好难搞

网友:
搞USB搞坏的吧。这个机器设计的垃圾。好像有5角门芯片也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器桥通病很多,不触发 桥坏的很多

网友: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给 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真牛 ,修了 这么多的 问题 , 不知道能收多少钱 ,楼主真厉害 ,这么多问题 都搞定了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到这么多的 东西

网友:
学习了,我现在修得烦,没有一点进步

网友:
参考一下 刚刚好有一台,,,,,

网友:
搞这么多只想说你收多少钱,蓝天代工的板子这个双N复合管是真爱坏。

网友:
我的换完PQ23,现在电流0.9 不动

网友:
神舟的机器真的不好修,修好后老有别的问题出现,我这有也有一台,二修,时开时不开的,试多两天后看好了没有

网友:
这种机器PCH坏是通病,芝蔴复合管也经常坏的

网友:
这个笔记本做工太糙了,而且显卡这块非常爱出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向高手看齐
楼主技术杠杠的,向高手看齐

网友:
楼主这是吃皮的节奏么 这种机器坏了一般很难搞的

网友:
神州用的蓝天板是真的烂

网友:
这机器毛病多啊 ,,,,,,,,,,,,,,,,,,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谢谢分享

网友:
这款看到掉电 直接干掉6J脚的MOS管   ,

网友:
神周的机子不照常理来。。。。。

网友(2018-12-20):
楼主   你的这个电容  换上去 装的下么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那个芝麻官天天出问题的吗

网友:
为什么我上次跟你的故障一样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二修机器            学些了  确实厉害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坏了  导致后级没有供电 不出电压

网友:
搞这么多,太牛了,向您学习......

网友:
同行带桥来加工,换了个桥就好了。老师说就是那个,让我看看这次是什么问题。不能那么点背吧,用两天桥就出问题了?那就不好解释了 第一次听说,不知带桥加工如何收费 如何保修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写得很多。只是收得有点多了哦。

网友:
这电容。。。。楼主还是很不错的  跟着思路检查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一般就短接了

网友:
USB去了桥,换桥了?。。。。。。。。。。。。。。。

网友(2019-01-24):
神舟的难修

网友:
楼主 果然有4下子  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神洲本本最难修了,我经常修好都不稳定

网友:
经验是靠不断的积累的,楼主做记录,我们学经验

网友:
这个怎么收费啊。。。。。。。。。。。。。。

网友:
1.05供电没出来往上查开启条件?

网友:
技术过硬就是牛学习了。。。。。。。。。。。。。。。

网友:
short  就是出厂短接了 short  就是出厂短接了short  就是出厂短接了short  就是出厂短接了

网友:
  又是管子 坏了?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网友:
神州的板子用料真的少,很容易坏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忒自

网友:
我修过一台把双mos管全部换掉就好了

网友:
今天修到个用充电器,掉电,掉电后不拔充电器开不起

网友(2020-02-03):
引用 网友C:
前一两天,我也搞一个一样的机器,只不过是不定时掉电  ,我把双mos管全部换掉就好了                      ...

是显卡供电的复合MOS 管吧

网友(2021-03-24):
不错 都是高手

网友K:
我的susb#没有输出高电平是怎么回事啊?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的susb#没有输出高电平是怎么回事啊?是桥的问题吗?

你得先检测一下桥的条件是否都满足了,还有桥的其他信号输出了么。

网友:
复合管是真爱

网友:
楼主的分析真是准确啊,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得先检测一下桥的条件是否都满足了,还有桥的其他信号输出了么。
好的,主要是这个板子的上电时序我不清楚,还有桥要发出susb#信号的条件是有供电,时钟,还要接受到EC的什么信号吗?

网友(2024-03-20):
六角转换管就是这版型的通病,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2025-04-08):
维修思路很清晰,这个管子确实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