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8-05):
修到一台联想G480笔记本,故障为触发电流从0.036-0.052不动,就出来3.3v和5v,别的都没有,测到插上适配器3 5v出来一下又掉了,属于正常,然后查ec条件,发现没有rsmrst,找到来源是连接到一个6脚管, 由3 5v电源好信号控制,

测到电源好信号无电压,割断3 5v芯片的7脚电源好信号脚到这条线路的铜线,

发现能出来3.3v但是会慢慢变低,判断是芯片坏了,没有新的,只有拆机的,换了一个3 5v1225c芯片,发现电源好信号只有1.5v,然后又换了个才正常,第一次亮机,但是后面又是老样子,电流到0.052不动了,查3 5v电源好信号发现有电压,但是只有2.8v,然后换相连的6脚管,还是一样,看来是pcb板子的问题了,于是把电源好信号相连的一个上拉电阻和6脚管的2脚翘起来,飞线连接,

就好了,测试开关机都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像包纱布一样   修这样的机器就要慢慢的摸

网友:
曲折离奇,峰回路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