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5(LA-8121P)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8-08-05):
各们客官,如觉得对你有帮助,请多多加分!

维修过程:

  • 测量主供电无电压,PQ301、PQ304 G极19V,两个是P沟道MOS管,没有导通;

二、要达到分压的功能,P2-2要接地,则PQ310B5脚要高电位。有三路可以引起,PACIN是高电位,ACON低电位,追查此电路,

三、要使ACON为高电位,PU101LM393)的5脚电压要高于6脚电压,实测5脚电压为0点几伏,往上查PQ102没有导通,G极电压为19V,测PQ1042脚为8V多,3脚接地,10V,也就是说PR107PR108没有达到分压的目的,测PR108的阻值正常,测PR107的阻值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换掉好了。

网友A:
没有下载分真的不行啊,顶一顶贴子会给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下载分真的不行啊,顶一顶贴子会给分吗?

如此回属于灌水 下次发现扣分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