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短接能恢复BIOS吗?

楼主(2018-08-05):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帖:
主板华硕M2N-SLI,bios芯片是SST49,修改bios后不开机,后来短接SST49系列芯片的30、31引脚非we和A17定义,引发BOOT block启动,能自动用光驱里的主板驱动盘里的文件自动刷bios。

想问一下,其他的版本BIOS也能这样短接,然后能自动刷 U盘里的BIOS吗?

不亮机的情况也能这样刷BIOS吗?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不用拆BIOS芯片去烧录?

网友:
刷BIOS最好还是找个编程器离线刷写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

网友:
一般不能,编程器不贵,搞个编程器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