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8-08-05):
今客户送修一台华硕K45D机器,客户说不开机。卸电池上可调电源触发看电流可上2.1跳变甚是漂亮内屏就是不显。接个外屏看看结果显示正常进系统。
手上也一样的内屏替换,还是先查屏接口条件,如果接口条件满足再去供应商处拿屏换上去看看。查屏接口结果如下
1,2脚LCDVCC 0V(正常3.3)。 21,22,23脚V_BLIGHT 0V不正常(正常19)。(均无短路)其它基本正常。LCDVCC由U68 1脚产生,那就接着查U68条件:
4,5脚供电,3脚开启均3V正常条件满足,判断U68损坏,由于无原件代换于是U68 1脚飞线至Q97的G极(这里好焊一些)。屏供电3.3V有了。
同时Q97的D极控制着Q96的G极,Q96就是提供屏接口21,22,23脚背光供电的MOS管,只要Q97的G极有高电平就会拉低Q96的G极,Q96的S极19v就会
导通到D极产生背光供电。总之该机器故障是没有屏供电3.3v引起的,一根飞线解决。粗暴简单了。

网友:
支持你平头哥  撒都不说  上去就干

网友:
应该是U68 4脚飞线到Q97 G极

网友A:
问问楼主笔记本进系统界面就不显示,声音键盘都可以用,pe也正常,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楼主笔记本进系统界面就不显示,声音键盘都可以用,pe也正常,会是什么问题?

可能是显卡驱动吗

网友:
上去就是干,我喜欢,我也是这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