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H3-LM 供电正常不跑码

楼主(2018-08-05):
28H81H3-LM 供电正常不跑码
故障:不跑码,拆掉内存无报警。
测供电正常,测PCI-E 时钟无,供电正常了,没有出来时钟,测VRREADY 3.3V 正常。看时序,下一步应该出来PCH-PWROK,IO 36脚,电压只有1.4V。看来就是PCH-PWROK故障,对地打阻值36脚只有20,与其相连QN17,还有就是C594再有就是桥了。先从简单入手,找到QN17直接用钳子叨掉。开机测试正常。故障就是QN17

网友:
直接去掉三极管   电容还保留

网友(2018-12-09):
思路清晰,简单明了,下手够狠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