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不触发维修,你想不到的故障,细节很重要!

楼主(2018-08-05):
    今天接一台华硕K45VD笔记本,顾客说不开机。接电源待机0.002,按开关电流上升到0.02后掉回待机电流,可以反复触发。拆机主板未进液,无修,主板没有明显的异常。主板板号LA-8224P,REV1.0。待机时主板有+3VALW,+5VALW,触发后这两个电压依旧在,既然是触发时电流抬了一下又掉下去,但是却又能重复触发的,先不当短路来维修(这里正是走了很多弯路的原因)。本来以为能反复触发,那肯定是少电压了,查各电压开启信号正常,触发瞬间电压有跳变,认为是正常的。找了半天没有头绪,去论坛转转吧,下了个BIOS刷上涛声依旧,看有的贴子说换pq3或者Q38这两个元件可以解决问题,试着更换还是一样。于是就老老实实从时序电压查起吧,查到+3VS时对地为0,一个小惊喜,烧机大法来一个,最后定位CPU附近一个电容短路,拆完触发亮机,收米。

    有时候我们快修笔记本都是经验至上,这像这个故障,一般认为后级有短路不能重复触发,但是这一台却是可以重复触发,于是走了一些弯路,如果修机发现一条路没能走通的时候,可以老老实实按着时序来走,这样反而能得到奇效。下面附上图纸,点位,BIOS,你们要什么有什么。

_K45VD.QCL41 LA-8224P REV;1.0独立8显存.zip

网友:
上电保护 第一件事情  先打值    我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先静态再动态

网友:
二级电压打值时容易漏掉,碰到过几台二级电容短路的,前几天一台V星,症状和楼主差不多,V星是固态盘下的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