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显示器。帮忙看看显示屏是好的吗/?

楼主(2018-08-05):
                                               收到别人二手的。 用了一个月,就这样了。帮忙是板子还是屏。平的话,。就不折腾了

网友:
可以肯定液晶没有漏液。用着用着就这样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A:
如果你要按要求去做的话  就是屏坏了   没有按要求去搞  就先万能板  点屏

网友:
屏幕坏 楼主运气不好

网友:
屏坏了,不要白费力气用什么板子点屏试了,耽误功夫。可以测测逻辑板或屏各电压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按要求去做的话  就是屏坏了   没有按要求去搞  就先万能板  点屏

曲面屏 万能板也能点吗  又要凑字数

网友:
看起来屏坏了,不相信可以用万能板测试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你可以先用通用板试一试

网友:
不一定哦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  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六角供电                   三星的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鸟屏没有质保吗?

网友:
屏幕坏  有难度   建议  放弃   屏幕坏  有难度   建议放弃

网友:
确实是屏的问题,是屏逻辑板上电压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