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8-05):
今天外地客户发来一台华硕,忘记什么型号了,板号:X555LP MAIN BOARD REV.1.1 ,接电源没有待机电流,拆出主板打公共点阻值100多,首先想到后级短路,那个上管坏了,打了各个电感阻值都正常啊,没有和公共点一样阻值的!不会是那个芯片换了吧!烧机算了,3V烧只小电流,调到4.几V时电流上到1A多,摸了摸没找到哪里短路,电流回落到很小电流了,加电压电流还是很小的!断电打公共点,阻值回到430,正常了!上电19V,测公共点没电,但是有0.0几的电流,还是有短路啊,看看充电芯片吧,一摸还是有点发烫的,刚刚没发现,测vcc18.多V正常,ACDET2.5V也正常,换芯片吧,正好手上有这个芯片,换上上电正常出待机,触发正常开机了!

装机测试修复OK!  望各位大师加分鼓励!

网友:
思路正确没要图纸也修好

网友:
有时使用烧鸡烧不出来啊,很麻烦啊

网友A:
19V 1A     19V 2A   19V 5A,我一般都这样烧。在烧不出来就看,有些电容短路了烧不出来,仔细看能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9V 1A     19V 2A   19V 5A,我一般都这样烧。在烧不出来就看,有些电容短路了烧不出来,仔细看能看出来。

敢问兄台用19V烧的时候,敢用手抓着正极点在主板上吗?火花有多大?

网友C:
这3伏烧公共点电压也太低了,很难烧的出。

网友:
充电芯片坏导致不过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3伏烧公共点电压也太低了,很难烧的出。

热成像器能看的出来,只要有最少5度的温差就很明显了。

网友:
熟练的操作学习了

网友:
我的机器也这毛病能帮我修一下么?我的待机电流总是跳变,0.00几到0.02不等。

网友:
我的联系方式是19931812424

网友:
还是很细心.........................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问兄台用19V烧的时候,敢用手抓着正极点在主板上吗?火花有多大?

夹好了表在通电哦,表上有个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3伏烧公共点电压也太低了,很难烧的出。

劝你一句,最好别用大电压去烧,老司机们甚至觉得3V都有些危险,原因人家不告诉我,懒得跟我说

网友:
我一般都是大电流才烧鸡的

网友:
涂点悍膏,有时候好看

网友:
有 短路的  时候  才敢去接个头子 去烧鸡

网友D:
故障不明显,,修起来还是有点难度,,楼主心细 佩服了

网友:
我的机器也这毛病能帮我修一下么?我的待机电流总是跳变,0.00几到0.02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V 1A     19V 2A   19V 5A,我一般都这样烧。在烧不出来就看,有些电容短路了烧不出来,仔细看能看出来。

敢用19V烧的恐怕就你一个吧,不怕主板彻底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劝你一句,最好别用大电压去烧,老司机们甚至觉得3V都有些危险,原因人家不告诉我,懒得跟我说

别的我不知道,但电压过大的话,会真的把主板给彻底烧了,我感觉可能是烧的功率太大,主板承受不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不明显,,修起来还是有点难度,,楼主心细 佩服了

其实没什么难度的,只要动点脑子,分分钟的事

网友:
楼主, 请问一下充电芯片的型号,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敢问兄台用19V烧的时候,敢用手抓着正极点在主板上吗?火花有多大?

摸正极会怎样   愿听阁下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摸正极会怎样   愿听阁下解释

火花四溅,焊盘都会烧坏的,接触的时候就会滋滋滋,哪里不顺眼点哪里,手不会被电到,但是烧鸡的大电流会让你手指的接触面发出烤肉的味道,这个时候撒点孜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