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机子一定要换正式版的桥

楼主(2018-08-05):
这个板子,如果换的是测试版的桥,硬盘接口不认,其他都正常,得改光驱架,遇到2台了,第一台以为是还有别的问题,第二台就敢肯定是测试版桥的原因了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3.3v,1.05v短路的 换了2个桥能触发,偶尔内存跑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桥坏的多。。。。。。。。。。。。

网友:
怎样区分正式版和测试版呢???????????????

网友:
新款桥别图便宜,一定要买原包的,散新问题太多开机慢,外设故障。之前搞一个华硕一体机,SR2CA的,用散新的开机十分慢,进系统干啥都慢,桥换了三个,BIOS刷烂,最后买原包的,一次搞定。亏吐血。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供电管特别爱坏,修了不少于十台了。

网友:
机械革命的机器,南桥应该是SR17D 的,换同型号的就可以,估计你更换的事SR17E的

网友:
测试版,也就是es,不是测试的旧货,我从来不换旧的bga芯片,除非逼不得已。

网友:
显卡供电MS管大电流,,3V芯片烧糊,南桥供电大电流,充电芯片烧糊,都是这机器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