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E主板各页之间如何联系的?

楼主(2018-08-05):
俺是新手,刚开始学习看图纸。在看图纸过程中,遇到问题了。
俺正在看联想G470E笔记本的图纸,图纸版本是BM5958 1.71的,上网搜好像说是宝龙达的。
其中第53页有这样的个地方:

红框里标注的是+3VRUN,因为这个点在这一页上是起始点,俺想知道这个点的上一级是哪里,在哪一页上,代号是什么。
我觉着既然主板电路图是由多页组织的,肯定每一页之间都会有联系点。这个点,肯定在某一页上作为这一页的终点存在,但是不知道这个终点在那一页上叫什么名字。
请各位师傅看到后,能在百忙之中,给俺指点一二,成分感谢!
不知道俺表述的是不是清楚、明白,如果没有表述清楚,也请告诉俺,俺再表述得清楚一些。

网友A:
这类电压一般都是mos管受控制信号转换而来,在PDF中直接搜索Run3.3,找到mos管就应该是的了,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压一般都是mos管受控制信号转换而来,在PDF中直接搜索Run3.3,找到mos管就应该是的了,慢慢来

谢谢!用你说的那个办法搜不出来,只搜run倒是很多,多数都是作为起始端。
我再找找吧。
可能联想的主板单独一个样?

网友:
我按你说的办法搜过了,搜出来的都是作为起始端的,都是一个点,再往上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有师傅愿意教教俺吗?俺可以交学费。

网友:
通过网上师傅的赐教,俺懂得点了。就是图纸上只要名字相同的点,就是同一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