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港版6s无法激活的问题,有遇到过吗?

楼主(2018-08-05):
这台进入的6s终于修开机了,刷机以后无法激活,wifi 跟硬盘都没有动过,原封胶,港版机是公开版,应该不存在服务器黑名单!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网络科学上网试试,应该就行了!

网友:
科学上网试试

网友:
用联通卡试试,或者连接电脑wifi网络试试,多试几次

网友:
老铁,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科学上网啥玩意?

网友A:
网络科学上网试试,以前pad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科学上网试试,以前pad有遇到过!

科学上网

网友:
这种情况我有遇到过,网络问题,过段时间试试就可以,有时候服务器在维护也是激活不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有网络锁的机器

网友:
连爱思助手激活试试,还有沙漏助手现在更新了一个功能免卡激活,都可以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系统问题,不知道为什么ios 12激活不了,刷回11就能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