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950公版显卡维修

楼主(2018-08-05):
接到显卡发现板子供电附近有烧毁痕迹,测量供电12v短路,于是将烧毁的地方用壁纸刀片挂掉,在测量就不短路了,为了能达到原有供电电流,将原来的过孔重新飞线连接然后汇成一个,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和原来一样的电流,测mos管g级压降正常,驱动芯片组织正常,pwm连接主芯片没有短路,刮的时候很惊险差一点就刮到pwm的过孔了,万幸,测量核心阻值1欧姆,显存30欧,阻值都正常,上主板测试一下,不亮,摸核心不热,一测没有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主供电芯片是chl8228g,测量芯片有使能信号,然后查8510驱动芯片工作条件,于是发现烧毁的那路8510芯片供电被刀片刮掉了于是飞线接好12v,上电开机以点亮,但是超过三秒就黑屏显示器亮绿灯不显示,奇葩,把风扇装好试试吧,没想到一路跑到桌面,上软件烤机发现fps最开始很高然后缓慢下降,从90多fps降到50多fps,核心频率925,想着会不会是BIOS问题,于是关机把BIOS开关拨动到另一边,一般发烧级显卡都有双BIOS,重新开机,发现频率变成800,最开始那个肯定是超频BIOS,烤机测试fps一直稳定在81左右,温度最高90,原来的硅脂已经干了手里没有好的硅脂就没换,不知道超频BIOS为啥会降频,有可能是BIOS程序问题,也有可能是300w电源带不起来,手里也没大功率电源,但是感觉应该不是电源问题,电压监控始终没低于11.8v,等以后有大电源再试试,谁有这卡的BIOS要是能帮忙传一份就太感激了,总结,这块主板应该是板层内部短路,不是mos短路,核心供电是先开始供电一路然后根据负载一路一路往上加,一般最开始供电的那路故障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