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这个问题谁能解决 直接红包200

楼主(2018-08-06):
只要一装WIN10的系统  装好之后 什么也不运行 过一会就出现这个界面 然后跑到100%的时候就重启了 本来中途我自己研究了下  是装完系统不能更新显卡.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有时候正常运行这个系统的机器 重装系统之后 也出现了这种重启问题  谁能解决 直接红包200元 说到做到

网友:
先说明啊 装WIN8系统没问题 还有就是 不要让我下载纯净版的或则别的系统 因为只能用这个系统.而且本来装的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行的机器,再重装一遍 就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好几台都是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来吧红包发来,给你秒杀。。。18040770087

网友:
用微软原始安装盘肯定能搞定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一台神舟8代U的机器,也是差不多的问题,装系统有的拷贝GHOST一半就报错,有的不会。然后装好了进系统后,打开应用软件就蓝屏,不定时蓝屏。

网友:
Win10的系统我从不用GHOST的。

网友(点评):
的确,win10本来自带驱动,gho反而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

网友:
难道新一点的系统都不能用GHOST了?
学习下经验。

网友:
换一个硬盘, 再不行就是  软件问题    还需要200元吗

网友A:
...台式?笔记本?内存硬盘CPU排除过?什么信息都没,就一个蓝屏,2毛钱别人都拿不到

网友:
来吧 加微信13168293475。给你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笔记本?内存硬盘CPU排除过?什么信息都没,就一个蓝屏,2毛钱别人都拿不到

首先是台式机 内存和硬盘 CPU都没问题.

网友:
什么处理器,主板品牌型号```111

网友:
要人帮忙,就要说清楚情况,是否是品牌机,什么型号,什么配置,有没有插什么特殊的还外设。用的系统是那里下载的。系统是非激活状态是还是激活状态。是什么用软件激活,装有什么非微软自带软件。系统是什么版本。用什么软件打驱动??????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电源5v硬盘供电不行了,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早两天我也遇到了··我换个WIN10就好了。不换也行·直接驱动别装··然后用驱动精灵自己手动打驱动就行了。驱动冲突

网友:
我也遇到过,装安装版就行

网友:
装完以后蓝屏,首先考虑驱动,你已经感觉显卡驱动有问题了那就把独立显卡拔了用集显试。

网友B:
我必须用这个系统才行 这样和你们说吧  1号2号3号机器 都是用的这个系统 都正常.也许过几天这3台机器我重新装下这个系统 也许就出这个问题了.不要问我为什么没事就重装系统 因为游戏检测 必须重装系统才行的.

网友:
更新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必须用这个系统才行 这样和你们说吧  1号2号3号机器 都是用的这个系统 都正常.也许过几天这3台机器我重新 ...

1号2号3号机器 配置一样吗
可以把1号的硬盘放3号,
3号的硬盘放1号,
1号重新装系统.

游戏检测也不用重装系统吧,装系统不麻烦吗?系统装好后备份,到时候恢复不行吗?
系统重装和备份的系统有什么区别?顶多就是计算机名和系统安装日期不一样啊

网友:
至少错误日志文件要贴出来看看,触发蓝屏原因实在太多

网友:
你看看下面报的的错误代码是什么,再根据代码查一下可能原因

网友:
系统下载到这里:
http://www.166161.com/index.php/category-3.html

有什么搞不定的联系我!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之前遇到过
是系统缺少驱动造成的
你打上RAID驱动就行了

网友:
什么信息都没  就说必须用这个系统  玩呢

网友C:
最后结果,楼主按照其他某个人的方法搞定了,红包还是楼主自己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结果,楼主按照其他某个人的方法搞定了,红包还是楼主自己收了、

你错了 目前这个问题还没人能解决 我说过了 只要能解决 200红包没问题 能解决我这问题 200元我也不在乎的

网友:
我说必须用这个系统 因为我是做游戏代练的 这个系统封装过必须的东西 和更改过东西

网友:
硬件问题,内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加微信joe_boy换成专业版系统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微信joe_boy换成专业版系统就ok

这个系统我没办法换 还只能用这个封装过的系统

网友:
bios里面改一下硬盘模式试一下?

网友:
10分钟给你秒杀,,,,拿来200块

网友:
驱动问题我遇到过,装原版系统然后从官网下载原版驱动安装上即可解决问题了。

网友:
你的电脑遇到问题,需要重新启动。我们正在收集一些错误信息,然后我们会重新启动。

网友:
修好了没有?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下次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之前我也是自己封装的系统,但有的机器就是装不上,还蓝屏,有的机器就可以,不知道怎么回事,应该是我封装的问题,楼主可以试试换个工具封装

网友:
更新驱动的时候 把驱动勾去  先不要安装   能进桌面在安装 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