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里层元件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8-08-06):
主板里层的元件坏了怎么办?像图中这个(C160),

本以为这个地方是空着的,没有元件的,但是量了一下对地阻值,两端都是0。从电路图上看,这里有一个电容,一端接1.05V,一端接地。接通电源后,这里没有1.05V,估计里面的电容坏了,直接接了地。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以下是电路图:

主板另一面就是北桥。
请师傅们赐教!谢谢!

网友:
哥们 你是认真的吗 ?你确定你是做维修的??????

网友:
估计是 PCH坏了吧,

网友:
你确定电容可以做到线路板里面?

网友:
这是个空件

网友A:
今天不是愚人节,板层里面只能布线,好多小电容是没有装的,一个图纸可能对应多个版号,这个C160 你测量短路了,他没装  你看看R253  C161 然后考虑桥  当然同名字信号其他地方的电容或者芯片都要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不是愚人节,板层里面只能布线,好多小电容是没有装的,一个图纸可能对应多个版号,这个C160 你测量短 ...

噢,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若是1.05短路就查下 具体的短路位置  应该不是你理解的什么里面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