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C REV:3.0笔记本进水开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8-06):
华硕X550VC REV:3.0笔记本进水开不开机维修

  客户送修一台华硕X550VC REV:3.0,描述的故障是笔记本进水开不开机,而且进水腐蚀的非常严重。

  用洗板水清理后基本干净,通电测试待机0.0050正常,开机后电流0.1800,PCH发烫,测量电感电压,只出了3V5V和内存供电,断电打电感阻值,1.05V电感对地阻值只有5,CPU电感阻值为2,判断CPU有可能损坏。SR0WY换一个上去,发现1.05V阻值恢复21,但是仍然不出电压,测量芯片条件。

  2脚VDD正常,15脚EN正常,发现16脚TON一端被轻微腐蚀,拆下后电阻已经掉点,更换一个1M的电阻上去再次通电测试,电流0.1270 ,PCH不发烫,1.05V已经出了,但是内存供电不见了。

  重新断开TON电阻后通电故障又变回0.1800,说明是新故障,而不是扩大了问题。测量内存供电条件的时候发现独显供电芯片的TON电阻也被腐蚀掉点,飞线换电阻后电流依旧,因为还没工作到独显。

  内存芯片是UP1565,11、12脚是供电,正常,7和8脚是EN,测量没电,向上推发现到EC,但是EC也没发出开启。

  想了很久突然意识到这0.1270不是开机电流,这是待机偏大!在0.1270的电流下发现可以触发,并且已经亮机。亮机就说明问题出在控制信号这一块,和芯片、桥、EC都没有关系,甚至之前的CPU也是好的,把CPU换回来继续分析,待机下只有一个1.05V被提前发出了。

  找到这个芯片测量发现15脚的开启出来后只有1.5V,一个电容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全部都没有装,没有去任何地方,1.5V只能是芯片自身产生的,说明芯片确实没受控。二极管另一端的信号是SUSB_EC#,这不就是控制信号吗?为什么没有元件相连呢?直接用锡把PD8220两端相连,通电待机正常。

  亮机显示!

  至此,华硕X550VC REV:3.0笔记本进水开不开机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提拉米苏102

网友:
厉害,分析的很到位,一看就明白

网友:
好奇怪的故障,原来没东西的用锡一连就修好了?二修机?

网友:
楼主修得挺好的,这机器好像没图纸的,只有点位图,不错

网友:
厉害,我是小白,想向你学习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这款机器有半个小时就掉电的情况????

网友:
这个进水面积有点多

网友:
点位图能显示出电阻的大小的吗 阻值多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