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王牌L42E9FBD液晶电视图像发白维修实例

楼主(2018-08-06):
王牌L42E9FBD液晶电视图像发白维修实例

  一位中年妇女来店咨询TCL42寸液晶电视机图像发白几乎看不清楚但声音正常,并把故障图片拍在手机上让我看了下,还请了一位专业的维修师傅上门检修诊断说是屏坏了,并说换屏要得1500元左右。我听后急忙打断客户的简述,这个师傅有可能是误判了,对方问我能否修好?我理直气壮的回答肯定能修好!

  客户走了二天不见机器弄来,第三天下午才把机器拖来,试机果然与客户叙述一致。下面是我检修过程顺序及测量数据,供大家参考,请各位大师们多多指正!

     此机是TCL的一款MS68机芯,确实是性能优良的LCD液晶电视机。折开机壳直奔逻辑板测上面GAMA电压,逻辑板上标识GV就是伽玛电压,上面最高位号是GV22,而实际上在逻辑板上只能寻测到14组电压,因为AS15只能输出14+1,还有8组GV,肯定是做在边条上,可能是用二片运放如LM324之类的芯片来完成的(这是我猜测的,因为没拆开屏) 。

  先测量逻辑板供电VA=11.98V,VDA=17.68V,VGH=26.65V,VGL=-6.10V很正常,并把逻辑板上所测得14组GV电压记录下来发现多处有问题。

  于是就大胆心细的吹下AS15芯片,再换上全新的AS15芯片焊好洗干净PCB板,上机试图像完美。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逻辑板上最常见的故障之一,前维修工可能不理解液晶屏工作原理。

TCL L42E9FBD(MS68机芯) MST6M69 EN25P64 屏T420HW04 V.2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修过好几台液晶电视 画面有影子,模糊 颜色不对,基本都是伽玛校正芯片挂了,这个14组是阶梯型的, 简单测量就能判断好坏

网友:
很好的学习案例,图文并茂,讲解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逻辑板芯片引起的花屏故障,导致此问题

网友:
最悲剧的是知道gm电压不正常   却找不到gm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是常备货

网友:
这个坏掉了··有的会花瓶{:4_132 我上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