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Z7待机正常,电流上到0.6A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8-08-06):
主板版号:

观察主板上无修过、掉件等现象。
在静态下测主板上3v5v、内存、显卡、桥、等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既然在静态下没有发现问题,那就接上电源。测主板上电感除VCCSA、VCCGT、VCORE没电压外,其它电压都正常。
根据时序,应该是先有VCCSA电压。
找到芯片图纸

测4脚居然只有0.6V,正常应该有5V
出现这种情况,有三种原因:
PR206损坏、PC76短路、芯片损坏。测阻值100多,好像正常。换掉电阻,4脚电压正常了。再次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了

网友:
一个小电阻导致的不显示,楼主高手高手搞搞手,。

网友:
楼主厉害,胆大心细,这本本应该可以赚个好几百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一看楼主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讲解到了胃里,就知道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
一个小电阻导致的不显示,楼主高手高手搞搞手,胆大心细,这本本应该可以赚个好几百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搞得懂时序就成功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