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继电器旁 是NTC还是MOV

楼主(2018-08-06):
在两图上 黑色的是热敏还是压敏?
图一黄色那个是?

由于烧了不知什么电阻 换是换什么型号 麻烦告知!谢了

网友A:
红圈中是NTC,继电器通常是用来切除NTC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圈中是NTC,继电器通常是用来切除NTC电阻的.......

好 谢谢  那请问这种大小的只有一个型号吗? 怕换了别的又影响
隔壁那个黄色的是MOV?

网友:
一般在继电器旁的那个是NTC吧? 如图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 谢谢  那请问这种大小的只有一个型号吗? 怕换了别的又影响
隔壁那个黄色的是MOV?

NTC型号很多,可百度一下;黄色的是安规电容.....

网友:
黑色的NTC,黄色的是MOV,把热缩管拆了就知道什么规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