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32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06):
杂牌32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杂牌32液晶电视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用户拿来一台说是松下牌32寸液晶电视,其实是组装机,故障是红灯亮不开机,按键指示灯无变化,拆机测量电源输出电压也都正常,用RT809F编程器接主板备份出原机数据,再用修复工具打开备份的数据显示数据有错误,点修复后写入主板指示灯直接变蓝灯,背光亮起,还以为修复了。翻起电视准备把信号输入选择到AV1时背光突然灭掉,指示灯还是蓝色,断电再开背光亮一下就灭,量背光供电60V直接降到20V,不会LED灯珠也坏吧,接收电视时报200元用户都嫌贵,再修背光就没啥意思了。

杂牌32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杂牌32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杂牌32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查板再无发现其它问题,数据修复工具以前也用过多次也都很好用,按理一台电视有多种故障的可能不大,想到手里有这个板的程序,于是决定再试一下。等把数据写入还真就正常了,为了验证再写入前面备份的和修复的数据都不能正常使用,确定是数据问题导致,只是写入的数据开机画面是夏新,用数据修复工具把原机的开机画面提出来保存到电脑,再把原机的开机画面用数据修复工具换到夏新数据里面去,再写入,至此,32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完美修复。

杂牌32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杂牌32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杂牌32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

杂牌32液晶电视红灯亮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

  最后上传备份的原机数据和可以正常使用的数据!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2019-01-24):
没见你上传有东西啊  我找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