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定时关机且有时不充电

楼主(2018-08-06):
宏碁V5-471G
电池放电异常且有时不充电。
客户自己更换过电池。依旧
测量电池正极,掉电瞬间电池正极电势降落。
掰了一下电池正极。排除

网友:
。。表示没说的太明白,到底是好了还是没好

网友A:
意思就是主板 电池那个 金手指接触不好,校正一下 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主板 电池那个 金手指接触不好,校正一下 就OK???????????????????????、 ...

估计是  到底是RTC的电池呢 还是 系统供电电池

网友:
表示没说的太明白,到底是好了还是没好

网友:
电池座歪了

网友:
电池没接触好好,呵呵哈哈哈……

网友:
会不会是电路问题   没细查一下?

网友:
             电池没擦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