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力创新植锡网避免植锡失败神器

楼主(2018-08-06):
潜力创新植锡网避免植锡失败神器

  众所周知,手机维修中植锡是最常见的工作之一,大到CPU、硬盘小到基带、电源IC想要更换都需要进行植锡,尤其是CPU植锡的好坏严重影响CPU维修的良率,反复的植锡更是会让脆弱的CPU死翘翘。
常见的植锡失败主要有以下几种常见现象。

  1、植出来的锡球大小不均匀,高低不平。

  2、植锡网取下时锡球不能完全脱网,导致部分焊盘没有锡球。

  3、植锡时爆锡。

  那么读者们可能会问了,如何避免植锡失败呢?我简单总结了一下会导致植锡失败的几大因素。

  1、手法问题(这个是最重要的)

  2、植锡网做工和材质的问题

  3、锡浆涂沫方法和湿度问题

  对于手法方面的问题,这个没有什么快速见效的方法,只能是通过不断的实践和练习去把手法练熟,找到操作时的手感。正如我们小学课文里《卖油翁》的故事中的一段话“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 但手熟尔。”所以在手法方面没有什么可以投机取巧的方法,只能是勤学苦练。
余下的植锡网和锡浆方面,属于工具和耗材,这个是可以通过选择优质的产品来进行提升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文章的正题,给大家介绍一款高大上的植锡钢网。

潜力创新植锡网避免植锡失败神器 图1

  潜力创新是近一两年异军突起的一个维修工具品牌,产品线包括钢网、预热台、夹具、绿油网、刮胶刀等。本次潜力创新送测的是其主力产品-A8植锡钢网。
潜力的钢网初上手,第一感觉是做工比较精致,另外这款钢网表面有一种类似于磨砂的效果,应该是做了某种工艺处理,不像其它钢网一样表面光亮滑滑的,显得比较有质感。(经过与潜力创新小张确认,钢网表面采用的是电抛光的工艺处理)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这种表面处理工艺的,因为经过钝化处理之后,不仅仅是钢网很有质感,显得美现,更为重要的是在植锡的时候,镊子在钢网表面移动时不会打滑,这个细节很好。
钢网到手试用了一下,个人总结此钢网有如下四大特点。

潜力创新植锡网1:精度高

  传统的钢网一般是采用蚀刻的工艺加工而成,所谓蚀刻其实就是用化学药水腐蚀而成,传统植锡钢网的孔都是用蚀刻工艺加工成的,蚀刻工艺的加工成本非常的低,如果一次加工几千几万片钢网,分摊下来的成本可能每片只需几毛甚至几分钱,所以市面上的低价钢网基本都是用蚀刻工艺加工的。但蚀刻工艺的精度比较低,做电脑主板用的南北桥钢网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手机CPU这种精密程度要求比较高的钢网,蚀刻工艺加工的良品率就比较低了。这也是为什么经常说便宜的那种钢网不好用的原因。因为药水腐蚀的程度是不可以精确控制的,所以会发生孔腐蚀的有斜度、有毛刺、孔大小不一等不良现象,这些不良现象体现在植锡过程上就是会引起植好锡后钢网不能顺利取下,或是锡球大小或高度不同。有的读者可能会说,我买的便宜钢网也很好用啊,取网很顺利,球的大小也均匀。其实这种就是碰到了机率中的良品,或是商家已经人工进行筛选过了。
而潜力钢网采用的激光加工工艺,是用电脑输出CAD源图给进口的激光机来进行加工,精度可以达到3um,孔位可以保证非常精准,另外由于是计算机控制激光的功率,所以加工一致性非常的高,可以保证钢网的孔壁无垂直无毛刺,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对位准、取网容易、锡球漂亮。

潜力创新植锡网2:材质好

  从材质上来看,潜力钢网声明是采用的日本进口不锈钢材料,优点就是强度好,不易变型,对于这个材质方面,我并没有相对应的专业工具或设备,所以不知道如何来判断是否为进口不锈钢,只能是根据自己以前挑选钢网的方法来进行判断,其实说来简单,就是用手来抖一抖钢网,上下左右各种方向去抖,好的材质的钢网抖起来的手感是不一样的,这个手感实在是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只能说多去试一试不同的钢网,就会体验到这种手感。另外材质好的钢网抖起来声音会发闷一些,而材质差一些的钢网抖起来声音会清脆一些,经过对比潜力钢网的材质确实是要好于市面上的其他钢网。
送测的这片钢网标称是0.15MM厚度的,用三丰的卡尺测量,钢网厚度为0.15MM,厚度没有任何缩水。

潜力创新植锡网避免植锡失败神器 图2

潜力创新植锡网3:方孔

  方孔算是潜力钢网的最大特色了,之前市面上的所有钢网都是圆孔的,潜力的方孔钢网应该是维修端最早做方孔钢网的。

潜力创新植锡网避免植锡失败神器 图3

  用奥林巴斯SZ61显微镜在45倍放大下观察潜力钢网,可以看到方孔实际上在四角部分是有圆弧的。经过实际使用之后,发现方孔确实是对锡球成型以及取锡网有帮助,我个人分析原因如下:

  首先锡浆受热液化的过程中,由于表面的张力以及助焊剂的作用,液态锡会自动收缩成球状,方孔与园孔相比,与液态锡接触的面积相对要小,所以更容易帮助锡球的形成,而且锡球成型后,更加容易脱网。我在下面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这个图应该容易理解一些。至于是否真正是这个原因,由于我对于力学和材料方面的知识了解的太少,所以只能是以自己的理解方式来进行分析,如果读者中有对这个理解的,希望能有更权威和准确的分析。

潜力创新植锡网避免植锡失败神器 图4

潜力创新植锡网4:价格好

  呃,说到这最后一个特点,我只能说,潜力钢网好是挺好,但真够贵的,120元左右一张的价格,让人感觉还是比较肉疼的,用潜力小张的说法是,虽然价格贵,但成功率高也比较耐用。从使用成本上来说反而还是节省的。由于我个人普通钢网也一样使用,所以对于这个使用成本上还无法进行具体的计算。

总结:

  除了价格,基本没有什么缺点了!

本文由迅维网(杨斌)提供

网友A:
潜力创新植锡网避免植锡失败神器      失败神器 这几个字没有用错吧   是说这个网很失败是个神器吗

网友(2019-03-01):
引用 网友A:
潜力创新植锡网避免植锡失败神器      失败神器 这几个字没有用错吧   是说这个网很失败是个神器吗

需要温习一下语文了。。。

网友B(2022-04-26):
还是好好学习一下语文,神器这个名词前面的定语是避免植锡失败,你非要读成植锡失败就断章取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