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08-06):
电脑端用2345浏览器登录上边有根红条无法登录,是不支持2345了么

网友:
明显是你浏览器问题 没看到上面写着你浏览器版本低

网友:
你自己的问题,我怎么没有

网友:
用极速模式,你用ie模式肯定提示你版本低了

网友:
个人用的2345浏览器 目前打开都正常

网友:
升级一下浏览器版本或者更换其他的浏览器就应该没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