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oga 3Pro 版号NM-A321 USB 不能用电池放电可 ...
求助联想yoga 3Pro 版号NM-A321 USB 不能用电池放电可以用一哈 一会儿不行了

楼主(2018-08-06):
USB不就两下子就测了。接口阻值正常在500欧左右。电压5V。正常后插上鼠标,中间两个脚一个0V一个3V

网友:
上次搞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反反复复的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测量都正常,估计特么要换CPU

网友:
这种多半是南桥有问题,应该是和U集成的,所以应该没法搞

网友:
cpu问题吧,这种特别难搞。。。

网友:
看看旁边有没有其他过滤元器件

网友:
我都搞一个月了,放电就好 客户拿走 过几天回来,反反复复 头都大了 准备退机了

网友:
这种问题刷个BIOS 不好基本没搞,直接换板交换价客户还有可能会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