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华为P10暗屏无指纹维修

楼主(2018-08-06):
大家好!我是迅维实地苏老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华为P10暗屏和指纹HOME失灵案例。
故障描述:
手机是北京一个哥们发过来的,发过来之前他为了不麻烦我,先在北京那边找个维修部修了一下。手机刚开始是指纹和HOME键无故失灵,北京那边的维修部给的结果是CPU损坏无法修复,只能更换主板800元。
故障检修:
到我手里面开机试了一下,开机没反应。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正常,应该是显示电路问题,重新开了一下屏幕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里面的LOGO确定是背光电路故障。拆机打显示座子二极体值发现背光输入脚断路,对应点位图发现输入脚第一个接的是一个保险电感LB1703如(图1-1)
1-1
对应点位图找到实物主板上(图1-2)此电感已被拆除。
图1-2
直接把LB1703两脚相连,通电测试。屏幕正常点亮,暗屏故障修复。这个故障肯定是上家给做的故障,再此先鄙视一下这种垃圾同行。进入系统测试HOME键确实没法用。P10这款机器home,是直接粘到盖板上面的。没办法直接换home键测试,只能更换屏幕总成,拆了个别的机器总成换上去故障依旧,排除外配问题。观察主板上没有home键接口屏幕这边就只有一个排线,打开图纸查看显示座子信号。发现显示座 1 2 3 4 6 8 10 12连接的全是指纹信号如(图1-3)。先打值看一下有没有异常的,打到第6脚发现异常如图(1-4),第6脚是指纹的中断信号,打值为0
1-3
1-4
查看电路图这路信号相连的有一个滤波电容C1702如(图1-5)对比点位图找到实物主板上此电容(图1-6),电容有明显动过痕迹,周边几个滤波电容已经全部被碰掉。
1-5
图1-6
故障修复:
滤波电容在实际维修中只要损坏一般都是直接翘掉,先翘掉电容,打显示座阻值400左右,阻值正常,装机测试。功能修复(图1-7
图1-7

故障总结:
这个机器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小滤波电容损坏上家把屏幕给拆了,背光已经漏光,背光电路故意人为拆掉一个电感,显示排线座子旁边搞掉几个小元件。
在实际维修中对于国产手机没有图纸没有配件的机型,维修起来难度很大。这个机器,我也是找了两个图纸加密狗才找到图纸。还好维修过程中没有碰到IC损坏,不然定IC也会浪费一定时间,修这种机子一定要按照流程来不能乱搞,乱修只会扩大故障。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只能目测有没有明显元件损坏,试着测量连接座附近小元件滤波电容有没有两端接地的,仔细排查故障。

网友:
老师什么狗有这个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问一下你这个点位图是哪里买来的?

网友:
没有PADS那种点位图,只有普通的位置图和原理图。

网友:
1:苏老师修的经典。
2:"这个故障肯定是上家给做的故障,再此先鄙视一下这种垃圾同行。"  。。。。回头是岸。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也是二修机主板上铜皮都掉了一块,应该是拆屏蔽罩的时候。飞了几根线从不显示到暗屏,之后打值也正常了,就是暗屏,淘宝上订了个芯片回来换上以后挂比了,不开机了。扔一边了

网友:
老师果然是老师,厉害啊!!!

网友:
厉害厉害,深入分析模拟还原,高手!

网友:
我想知道,什么加密狗的国产图纸多。我已经买了两只狗了。蓝锐和五芯级,平均一天2元呀。

网友:
深入分析模拟还原,高手!。。。。。。。。。。。。

网友:
就是,最近碰到一个vivox7plus,显示座的一个电容两端对地值斗为0,拆掉电容后再测,还是0,估计有对应IC短路了(开机成功,电流一直100ma~200ma左右重复波动),斗不知道怎么检查了。没有图纸太难修。

网友:
维修需要静静的分析 维修需要静静的思考

网友:
没有图纸的机器确实不好修,有时只能碰运气!

网友:
思路清晰,我们还要好好学习苏老师

网友:
为何国产手机图纸都不外放,对修手机影响太大了

网友:
上家真是太黑了,小故障硬是动个手脚报价800,如果顾客愿意修再把几个件弄好就赚800,太黑心了

网友:
国产机资料少,配件也不好搞。修复率不高。

网友:
国产机收高价 反正没几人个修 哈哈

网友(2018-09-25):
没有图纸的机器确实不好修。。。。。。。。。。。。。。

网友:
da仙什么狗有这个图纸和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