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V Lx R3.03 故障:亮灭。

楼主(2018-08-06):
1.05V 通过3.3V分压得到。 一般都是电阻问题,难得修到一次是3.3V引起的。
测这个3.3V时,电压不停的跳。 其他位置的3.3V都不存在跳变。或许这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应该是线快断卡了  电过来了一部分,线出问题 阻抗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