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USB全部不能用通病

楼主(2018-08-06):
收到同行机器以后说所以USB接口不能用   拆出主板测USB接口没有5v电压     测量u22、u17、u24、u29都是一脚有5v没有其他电压啦,

果断拆下芯片直接把  1脚和8脚用飞线方式连接,

然后电压都出来了,完美手工,  焊的有点烂

再见

网友:
一看标题我还以为是桥坏了引起的

网友:
你这样直接飞线下次坏的话会引会直接烧坏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