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NM-A141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8-08-06):
联想y400 ,NM-A141,待机测不出3.3v 5v,测PU4 主供电19,en 开启信号都有,待机VL 线性电压5v 有,测到ENTRIP1,ENTRIP2 无,查这两个信号的来源

受pq12 控制,改信号要是高电平的话pq12 2,5脚必须是低电平,2,5脚是VL 提供上拉电压,    所以pq13必须导通,拉低pq12 的2,5脚,MAINPWON 信号的有,此处有两信号 还有一个vs 通过一个100k 电阻提供高电平 但是这个信号又受MAINPWON 影响,若MAINPWON 无的话 vs 通过pr57 过来是低电平的,重点还的修MAINPWON,该信号通过0欧电阻pr51 来自温控芯片pu2 ,gt718tm 的第3脚,1脚vcc 5v 正常,7脚输入是4v,第3脚无输出,一开始论坛查的有说是热敏电阻ph1 坏了,找这个电阻费老大劲了,下点位图 和点位图打开软件花了20分, 这个电阻在cpu背面,但是测该电阻无明显故障阻值正常。怀疑温控芯片坏了,但是手里没有g718t 在料板上找了个其他的8脚芯片 对着图纸比较引脚功能一样,就装上了测第3脚 还是没电压,想着要不去保护把pr23去掉,去掉果然有效果 3,3v,5v 立刻就出来了,但是测试一会儿发现不稳定有时候开 不了机。看来还的修这个问题但是又找不到原因,会不会还是g718的原因,又从料板了找 终于找到一样的芯片上写的就g718,换上测试是,3脚出3.3v 电压了 ,装机测试ok

 会员12004542元2023-3-4 17:38
 会员12004542元2023-3-4 17:33
 会员12004542元2023-3-4 17:30
 会员13886002元2022-12-2 13:25
 会员11672412元2022-11-6 18:14

网友:
热敏电阻出问题的很少,我还没遇到过,不过能找出来技术相当可以了

网友:
找出来技术相当可以了

网友A:
看来基础扎实,一步步地查了下去,最终找到了问题

网友:
热敏电阻出问题的很少,不过能找出来技术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基础扎实,一步步地查了下去,最终找到了问题

看来基础扎实很重要

网友:
真   信号级维修啊!一步一步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直接去掉pq12

网友:
学习了。温控引起无待机。

网友:
楼主厉害,信号维修很熟练!精通信号就是好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           .

网友:
热敏电阻出问题的我还没遇到过,能找出来相当可以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我的朋友们

网友:
看来基础扎实,一步步地查了下去,最终找到了问题.......

网友:
要经验  要耐心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有一村

网友:
楼主强呀。这种 电阻坏的修得特少——

网友:
看图纸PQ13受控于3个信号来源,要排查那3个信号来源,PQ13必须导通才能拉低PQ12的G极电压

网友:
看来基础扎实,找到了问题原因,学习了

网友:
看来基础很重要我还得补补知识
学习了。温控引起无待机。

网友:
信号级维修啊!一步一步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强,搞这个真要有耐心,一点点的查

网友:
这个机器也修过好多个,待机那个地方经常会生霉腐蚀,去掉电容就OK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是怎么个情况没看到结果,有点可惜

网友:
Y400   Y410这都是老相识了,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大短路,还有就是显卡螺丝问题居多,这个机器我都不愿意修

网友:
一般都是拆掉不装,,,,,,,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最终找到了问题,值得学习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是那边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导致待机不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把PQ12给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在仁宝的主板上经常遇到,而且还会碰到不稳定的现象(时3 5V有时无3 5v,掉电等问题)

网友:
哈哈   学习了   虽然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网友:
好 牛的 技术                   厉害了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和你这个一样的故障的。也是那里坏了 。最开始走了弯路。

网友:
热敏的问题太少了,这么多年我还没遇到过几个

网友:
热敏电阻引起的无待机,查得好,值得学习!!!!!!!!!!!!!!!!!!!!!!!!!

网友:
我记得以前也修到过一块仁宝的板子 也是不出三五v en1 en2是同一路的 开启电路和温控芯片有关联 最后是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向愿意分享的人致敬!

网友:
温控引起的不加点 学习了 加分

网友:
不行就改造啊

网友:
来自: 山东日照
看来基础扎实,一步步地查了下去,最终找到了问题

网友:
还没修到过热敏电阻 楼主真是大神啊

网友:
基础扎实,容易看懂,很合适我们小白学习

网友:
没看到内容,
回复学习一下。

网友:
温控还会引起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不过能找出来技术相当可以了

网友:
厉害,分析的很到位,值得学习,看来温控也坏的不少

网友(2018-09-05):
热敏电阻的问题,很少碰到,还是大神厉害,学习了

网友:
该信号通过0欧电阻pr51 来自温控芯片pu2 细节决定成败呀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修的不错,很好,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修的不错,很好,学习学习学习学习了。点个赞

网友:
学习了、、、、、、、、、 改天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思路清晰,我等学习的楷模

网友:
基本没碰到过这种电阻坏的,可能道行还不行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遇到程序坏的多

网友:
找到这个也是需呀点技术的啊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