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f117,版号GH5KN41

楼主(2018-08-06):
客户拿来说,机器是雷劈的,拆开一看果然是雷劈的 ,见过雷劈的,没见过劈的这么惨的。网口都劈糊了。劈的这么严重。短路肯定跑不掉了。测试公共点短路,L35短路。L49短路,L53短路,不用讲,桥肯定挂了。L53就是桥供电,关键的事L50也短路了。如图中 右下角这个芯片也烧鼓包了,求该芯片型号。

网友:
还主放弃吧,估计CPU也挂了啊。还是放弃了。

网友:
放弃吧 ,没图纸加上烧了这么多地方 南桥挂 U应该是跑不掉了 估计还有其他地方短路的 这U好像好几百

网友A:
这种短路的很多东西都要受牵连,U一挂,一切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短路的很多东西都要受牵连,U一挂,一切完蛋。

退了,不修了。连芯片型号都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