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主板,点不亮显示器

楼主(2018-08-06):
自用的电脑,晚上一边听着歌一边上论坛,突然键鼠失灵,但歌曲直到播放完刚才听的那首才停止。强制关机后就不能开机了
经替换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但是测量桥供电、CPU供电、内存供电都正常,CPU也会正常的发热。
未插独立显卡时,测量核心显卡供电为0。插入独立显卡也点不亮,麻烦路过的亲们指点一下该怎么修一下

网友:
试着刷过BIOS,但是没有效果。BIOS是上次刷过证明可行的

网友:
集显供电要复位出来后才有的,先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