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1.01触发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06):
客户送来一块华硕B85M-G主板说点不亮问修不修。看板成色可以,没有严重烧毁,维修痕迹。于是报价留下。
拿到板先上坏U(可触发不跑码不完挂的)和内存上电测试。可触发掉电可再触发,不接CPU供电一样。上好U同样故障。估计是缺电压掉电,那就按部就班测试各电压。1.5VDUAL ,1.5PCH  ,1.05ME ,1.05PCH和VTT_DDR正常,反而CPU供电没有(详细测试点和数据见图)

查到CPU无供电就好办。电源管理芯片为ASP1253,打开点位查1脚为EN,连接到PQ802的3脚和PQ735的3脚。测电压为0V,估计这个就是故障点。不触时测两管的1脚都是0.6V以上,PQ802脚触发瞬间掉到0,而PQ735的1脚一直不变(应该跟PQ802一样才正常),那就接着这个脚追查下来。(文采不好,以上电路分析见下图)

PQ735的1脚与PQ730的3脚相接,受控于它的1脚。测PQ730的1脚电压为1.05V(触发瞬间电压),2脚为0V,正常情况3脚应该为0V。可见PQ730已开路,更换PQ730,上电测试可正常点亮。(事实上可以直接拆出PQ735,PQ730是常见管3904,随便一块料板都找到。更换更好点) (同样送上分析图)

比较简单常见的故障,认真分析发贴。不容易,大家多多支持加分。谢了。

网友A:
PQ730是通病

已经修过两块同样的问题主板

都是PQ730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730是通病

已经修过两块同样的问题主板

B85的板修得少,在论坛里面找不到说是通病,所以写详细点方便以后自己查。

网友:
比较简单常见的故障,大家多多支持加分

网友B:
直接拆掉PQ735应该也行吧

网友(2018-09-06):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PQ735应该也行吧

可以。我帖子里面有说了。

网友:
现在EN没有的板子估计是最好修的了。最怕是不稳定的板子,。。。。。。。。。。。。。。。。

网友:
现在EN没有的板子估计是最好修的了。

网友:
写的不错的帖子 谢谢分享 好帖子

网友:
谢了  还吧测试点标出来了   很辛苦的

网友:
技术可以啊;;;;;;;;;;;;;;;;;;;;;;;;;;;;;;;;;;;;;

网友:
测试各电压点,要开机才能测试吧,待机能测到吗

网友:
我的拆了PQ735后不装,通电先不触发,测PQ735的1脚电压是3.3v PQ730的3脚电压是3.3V,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pq735没装,待机的pq735的1脚和pq730的3脚都是3.38v,这个是p_+12V_RDY#_10。触发后这2脚电压为1.13v,pq730的1脚电压为1.3v这脚是P_+12v_ready1_10。pq730的3脚和pq802的3脚电压为3.36v,这2脚是p_vcroe_en_10。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D(2018-10-08):
引用 网友C:
pq735没装,待机的pq735的1脚和pq730的3脚都是3.38v,这个是p_+12V_RDY#_10。触发后这2脚电压为1.13v,pq73 ...

你的板故障是没有没有CPU供电吗?是CPU供电管理芯片没有开启信号?拉低EN信号的,只有两个管,一个是PQ802和PQ735的,如果PQ735拆了,EN还是低电平,你就找PQ802部分电路。

网友:
还好是没有EN,如果EN和供电都正常估计就不好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板故障是没有没有CPU供电吗?是CPU供电管理芯片没有开启信号?拉低EN信号的,只有两个管,一个是PQ80 ...

晕死了,换个CPU能亮了。难道那个CPU是坏的?

网友:
谢了  还吧测试点标出来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死了,换个CPU能亮了。难道那个CPU是坏的?

一切都有可能,你把那拆下来的换别的机子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又是EN没有开启电压。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非常详细,小小白也看明白了

网友(2022-05-21):
我的也是华硕B85M-G
只有G3420能点亮 i3四代的都点不亮
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