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P 换屏时HOME排线扯断维修。

楼主(2018-08-06):
一同行说给客户换屏,拆指纹时不小心把排线给扯断了,造成返回灵敏,开机测试指纹录入时提示“手指移动了”,故障指纹图如下。从图中可以看出小排线已经断成两截了。
从刮开的完整7代HOME键图中可以看到,小排线断线的位置背面只有一条接地线,那么维修时只需要把正面的断线接好就可以。

首先用胶水把断线位置对位粘贴固定好。

用胶带固定好HOME键,用刀片刮出断线位置的走线。

刮好后上锡,然后把每一条走线都连接好,接地的线用粗一点的线焊接,可以起到一个加固软排线的作用。

接好后进入系统测试指纹录入正常,不会提示:“手指移动了”,测试返回也正常。测试完成后把补好线的位置,涂上绿油固化就可以了。

指纹接线时需要注意的就是,烙铁温度不能太高,不然容易烫坏HOME键排线上刮出来的铜线,再就是7代的HOME键软排线的走线比6代6S的要细,需要用很细的尖头补才好补。

想学手机维修可以来找我哦,我在深圳迅维培训中心,找万老师即可~

网友A:
还好7 代的线没有6代的多 不然飞线很困难

网友:
线不多,还好。长记性了。

网友B:
就一层而已嘛

网友:
又学习了一课,谢谢楼主

网友C:
7 代的线没有6代的多 就一层而已

网友:
维修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考验基本功!!

网友:
下次换屏的师傅不小心,又断了。

网友D:
终于看到一个修指纹的了。自己试了接了两个6代,最难整的地方在于焊细铜丝,一头焊好了,另外一头加热的话焊好的一端又掉了,而且整个接口一是一个平面内,有的地方就很不好焊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7 代的线没有6代的多 不然飞线很困难

7代的走线比6代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层而已嘛

两层走线,后面那层就一层地线,可以不用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7 代的线没有6代的多 就一层而已

7代是两层走线的,你找个坏的指纹线刮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于看到一个修指纹的了。自己试了接了两个6代,最难整的地方在于焊细铜丝,一头焊好了,另外一头加热的话 ...

6系列的指纹接线好接,烙铁温度不要开太高,7的麻烦一点。

网友:
上家换屏这个维修是扩大故障了,这个风险还是挺大的

网友:
线不多,还好。长记性了。。。。。。。。。。。。

网友:
都知道这个挺麻烦的拆的时候都很小心,但有时总会出现些小差错,不过楼主让我们见到了排线的真面目,真心点赞。

网友:
这感觉比5S的少啊,接过5S的HOME线,泪流满面

网友(2018-09-29):
楼主好样的 技术ok。。。。。。以后就知道苹果7 的指纹排线怎么接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课,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这技术 这手工膜拜中!!!!!!!!!!!

网友:
厉害....有时间我也要多练练.希望能像你一样优秀

网友:
会不会震动久就会不稳定,毕竟苹果7的指纹是震动的

网友:
老司机有点牛,,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想要修手机 看来焊工必须要过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