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咨询:三星E1920NW电源板C835参数究竟是多大的?

楼主(2018-08-06):
在修一台三星E1920NW液晶显示器,因C835炸裂,参数看不清,用681/2KV代换,引起IC8315ICE2QR0665ZD833IZB47A)、R8320.47)、桥D8315、保险F81153.15)坏,更换后,通电,输出电压正常,但电源IC8315块通电1分钟就非常烫手,温度很高,使用中会间隙断电重启,检查吸收电路未见异常,分析可能是C835(换上的高压瓷片电容维修中经常用的定型脚好电容)参数不对引起,那C835究竟是多大的呢?谢谢!

网友:
这个显示器,好多人修后都是带不了负载。论坛有人修成功过,可以去参考下。

网友:
看电路图,这个电容不能取太大,另外IC发热不一定与这电容有关,,可能后级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是电容大了,68P/2KV的上机就好了,谢谢。

网友:
换板子吧  方便的很

网友:
极其反对5楼的说法,为什么要换板,那不叫维修,所谓用进废退,一个维修人员动不动就换板换板,那他真的就干不了几年了,找他修的用户会越来越少。

网友:
我看了是 68K  1KV   我有板

网友:
谢谢7楼的刻录光驱,68K就是68P,我是用2只33P/3KV(有很多很多原来修LCD背光板的拆机电容)高压瓷片电容并联,老化试机1小时,表面约50度,不像之前开机1分钟手都不能碰。
谢谢各位。

网友:
E1920NW电源板上C835这个电容是68K 1KV的

网友:
一般修这个电源。这个电容我都没上过。有些板子修了输出电压老是跳变。也修不了。修得好的。基本很少有返修。这个电容可以不用上的。没事的。

网友(2018-11-04):
我也有一块这种板子,保险,C835,ZD833,R832,IC8315全体挂掉。现在稳压管IZB47A和IC8315没有配件,不知有没有可以代替的,再就是BD831和BD832这2个元件不知是什么?我是新手,能麻烦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台显示器是客户不要啦的,说现在买台新的也不贵,10元钱送我啦。

网友:
我的这台显示器电源板原来300V只有100左右,把上面那些损坏元件拆除后电压恢复到3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