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猪公浅谈华硕K42J系列掉电问题 附纯正的不掉电BIOS

楼主(2018-08-06):
论坛里好多版本号不对的,还有好多骗分的,希望论坛能够增加一个技术版主,专门审核,根据回复留言的真实性,关闭一些重复的帖子

切入正题  板号K42JR REV2.0(别管机器外壳上面是上面型号,也别管内存贴纸的型号)。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版本号,2.0 3.1 4.0 4.1之间基本不存在通用,别看板号都一样就去刷,版本号对应的显卡型号是不一样的。切记。

症状:自动上电到0.7停留10秒之后上到1.4左右无跳变
           换桥之后1.8不显示
           上电进系统定时1分钟掉电(直接断电立马还可以开机进系统)等。

            显卡型号0774007
            8570E的EC芯片
此机器刷写BIOS就会好,别去换南桥,加焊供电芯片,补电容什么的弯路了。
另外希望各位维修同行整理好各种BIOS,互相使用。信息越详细越好,看我整理的方式,一起探讨,下次遇到相同机型可以直接找出来使用。

华硕_K40J_K42JR.HM55独显0774007 八显存 纯正解决掉电.rar

网友:
今天碰到个是4.0的也是掉电,刷BIOS好了

网友A:
楼主真的是一点点记录啊,下次修到累死的打开一目了然,哈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这有个机器不显示  但是版本是4.1的

网友B:
感谢分享 也希望分享更多的资料
1。因bios有其特殊性,没有对应的板子,很难验证某个附件的完全正确性。也感谢建议,bios板块目前也是论坛重点的严管板块,所有管理人员也在尽力维护此板块。
2.对于你的这个K42J的这个板子,在HM55大量维修的时候,论坛以前有人专门说出过,这个机型可以对应内存槽贴纸的型号刷写,同时放出过大量的资料,都已经验证资料ok。且asus早起的bios好多来于asus的内部资料,都可以直接刷写。
3.感谢对论坛的支持,感谢对板块的建议。

网友:
请加我,282729476

网友:
老机器了 以前都是对应内存贴纸写的bios 没问题

网友:
看标题就是到又是BIOS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的是一点点记录啊,下次修到累死的打开一目了然,哈哈。

主要是自己方便,目前没有改行的可能那么就把本行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也希望分享更多的资料
1。因bios有其特殊性,没有对应的板子,很难验证某个附件的完全正确性。也 ...

嗯,版主说的很好,支持迅维的工作,越做越好的话对我们有很过的利益。

网友:
感谢楼主先收藏了  感谢楼主先收藏了

网友C:
建议楼主把BIOS全部共享一下。MMP论坛里好多都是骗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BIOS全部共享一下。MMP论坛里好多都是骗人的。

1000多份,3000G左右。抽个空弄个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