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几秒钟就掉电。可以显示这个画面,求解释。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8-06):
(图片)

网友:
这个机器是HP431

网友:
BIOS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
温控出问题了 查温控吧 风扇报错这是

网友:
温控芯片也换了,也不行,BIOS也刷了,也不行

网友:
报错的意思是温控 具体就不清楚了

网友A:
风扇 温控 显卡都有可能 具体排查吧

网友B:
温度报错,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报错,查下温控电路

温控芯片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 温控 显卡都有可能 具体排查吧

肯定不是那个温控芯片的问题了,因为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风扇的话可以用别的风扇代替测试么?显卡没法做,

网友:
散热片换一下试试,或者单独拿下来用手摸 一下散热片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你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看是不是绿波不良

网友:
         这惠普的吧  应该是硬盘模式

网友:
统一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客户同意换板子。结果板子换了问题依旧。最后确定是换了一个拆机的原装风扇解决。谢谢大家。以后联系更换温控以后问题依旧的更换风扇啊。BIOS检测不到风扇转速也会出现这个掉电问题。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