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X1 Carbon

楼主(2018-08-06):
Thinkpad X1 Carbon触发电流到0.42不动。屏幕有点点暗闪BIOS刷M次了.一样有跑马.跑两次就不跑了.一般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不用看 10台有9台都是CPU问题

网友:
这机器应当在保吧,,,,,,,,,,,,,,,

网友A:
这个机器U容易虚汗,还有EC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都说是CPU坏

网友:
x1长条板,u问题比较多的,0.42不掉电,拆u重植试试

网友:
不好说,我有一块EC坏的

网友:
同样的故障,没有设备做不了U,给他换了块板。

网友:
CPU,内存,虚焊的特别多,温度也高,这款修过几个,都用不久,最后单购主板,或者交换了。感觉出厂就有问题,好像召回过一批。

网友:
放烤箱里烤几天   为会好

网友:
建议放气吧,这个破机器好多都是CPU,风枪吹一下就亮,黑胶板子薄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U容易虚汗,还有EC也容易出问题。

兄弟有EC资料吗、发个给我8140038912

网友:
都是CPU坏的多啊、这样搞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EC资料吗、发个给我8140038912

QQ814039412

网友:
   这机器修到过一次   也是跑马不显   加焊内存好的

网友:
CPU问题,这种CPU不好做,该换板。。

网友:
我碰到这种机器都直接放弃维修,劝客户置换主板一千多吧,给我唱首维修的话是根本修不出来的,这种版的目前论坛里面还没有说谁能够那你的修出来的有几个别加焊CPU加焊内存修好的,但是治标不治本,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论坛上有个换内存好的,我遇到过,把8颗内存全换了也没好,没修好,退给客户了,我那次遇到,有几次还能两机,不稳定,电流也是0.4,淡淡的忧伤

网友:
破机不修。真没法弄,接过几台,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