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8540p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8-08-06):
前段时间收了台hp 8540p 的机子,i5一代的。故障为开不了机。闪电标识的灯闪了8下。因为有太多事情做而且是收回来的,没有详细研究。过了一个星期后不忙了,于是拿出来修一修。费了一点时间拆出来了主板,原来还带独显的。

手头上没有图纸,于是在论坛里下了张图纸,结果看图就蒙逼了,一点都没看懂这图纸怎么搞。于是就厚着脸皮去问船长了

船长叫我查下待机条件,就表示上电条件不满足导致不开机指示灯闪烁。好吧,耐心的分析电路图

19v经过pl1转换成vin电压

vin一路来到了pq101 另外一路经过pr101  pr111电阻转换成adp-en#信号,一路下去追查下去发现又两个信号控制,如下图

一个是vcc1 pwrgd 一个是adp en,两个管都必须要高电平才能到导通是adp en#这条路形成回路使得vin电压能够分压使pq101导通,公共点产生电压
那就明朗了,着重查这两个信号。首先是vcc1 powergood

又ec发出,用表笔测量了77脚有3.4v高电平足以让pq28a导通
接着就是adp en了一量,没有电压,目标锁定在这里了。由于网上没有这个ec的规格书、于是再上论坛找下这个ec的待机条件,最后发现
ADP_A_ID  这个信号没有,于是再追查下去

分析到这里,测了下pr43 1001,可能是焊点开路把,于是补焊了下还是不行了,看来ec可能已经坏了,买了新的ec回来装上,好家伙亮机了

但是不到一分钟就掉电,后来问了船长是温控电路起了保护导致掉电,于是重新装好散热,机器就1正常运转了。感谢在老师帮助下把机器修好,让自己的维修思路在进一步提高。迅维好样的,学维修到迅维

网友:
有老师指点是多好呀。。。。。。。。。。。。。。。。。。。。。。。。。。。。。。。。。。。。。。。。。。。。。。。

网友A: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Your chinese is too hard, where are you from my frie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Your chinese is too hard, where are you from my fri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