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编程器win10不能刷BIOS,而win7就能?

楼主(2018-08-06):
最近新买了个编程器341A,刷V星770 -C45的BIOS,真接插JSP1刷,

在win10能检测和读取,但就是刷不进去,提示“失败请检查芯片放置与接触”

但是在win7下(与win10一样的接线没动过),一刷就成功了。

请问下大神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本人用的809编程器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341业余用还可以,专业就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用的809编程器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341业余用还可以,专业就免了吧

还是你专业,我只是业余玩玩没必须搞那么贵的

网友B:
不是有提示什么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提示什么不行吗?

就是提示“请检查芯片放置与接触”,但我win7也是用同样的接线,没有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