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8-08-06):
电脑触发电流跑到0.5A瞬间掉电,掉电后可再次触发。测量各路供电,发现CPU供电没出来,用示波器测量CPU供电有瞬间的动作,测量CPU供电芯片开启信号IMVP_VR_EN,也是只有瞬间动作,IMVP_VR_EN是由ALL_PWRGD和S0_PWR_GOOD相与而来,经过比较发现是IMVP_VR_EN先掉,

开始怀疑是与门芯片坏了,更换与门芯片后还是一样,看来是CPU供电芯片烧了拉低开启信号,更换CPU供电芯片后上电触发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赶紧地拔电源,经过测量发现CPU供电电感后级330电容烧了一个,另外乌龟壳MOS管也烧短路了,估计打一开始就是乌龟壳的问题导致CPU供电芯片坏了,不过事已至此只得再次更换CPU供电芯片,以及电容,另外把乌龟壳用黑壳MOS管代替了,这下子放心上电触发,亮机。

网友:
这个铁壳子坏,也是通病之一了。。。

网友A:
诺诺的问下代换的黑色MOS管是找什么样的代换   应该需要功率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诺诺的问下代换的黑色MOS管是找什么样的代换   应该需要功率大的吧

在料板的CPU供电电路里取的黑壳mos管

网友:
拿别的场管来代,之前我也一直这样搞 ,哈哈哈。。。。。。。。。。。。。。。。。。。

网友:
謝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非常感謝你。

网友:
这种乌龟壳就是容易烧,好多类似的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