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通病验证。。。

楼主(2018-08-07):
客户拿来时,不触发,待机0.01, 这机通病是(见后面)弄完之后再上电,待机变成0.007.按开关触发显示。
答案:USB3.0旁边一颗电容异常,一把烙铁下去就除掉了
P   这机还有个通病,就是外壳容易开裂,一点点塑料受力,用不了多久就开裂,这设计真。。。

网友:
外壳的哪个螺丝柱真的一点力都受不住,上次打开上盖没注意,也成这样了。第一个通病还没碰到,楼主的作业很好,下次可以秒了。

网友:
多谢兄弟分享经验,下次遇到可以直接修了,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就验证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止这个电容有问题,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
赚钱的机器。拆装搞定,壳子就那样脆弱的很,售后免费换壳。

网友:
联想机器壳子有毛病的不少   出名的还是Y470的壳子

网友:
联想的机子壳子质量不怎么地,换了不少D壳,新机子也是

网友:
这个电容是通病了 。,D壳确实很脆弱。

网友:
感谢分享 经验 下次可以看看秒杀问题了 哈哈哈

网友:
好经验!虽然是2毛钱买来的

网友:
           这样的通病居然限制了。。。。。。

网友:
什么鬼嘛   还要钱看啊

网友:
为什么我看这个帖子还要支付2毛钱?

网友:
是哪个地方的电容,有修过的哥们,说下大致位置,我都没遇到过啊

网友:
好像还没修过平一样的故障,壳子是坏的多,470 480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有好几处   BIOS 电容  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BIOS问题好像修过,不过电容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都偷工减料,然后各种问题,各种通病

网友:
收藏了,这种通病少见啊,但是一个也有,这机器修的不多

网友:
Y400 还有显存虚汗的 通病吧。。。。。

网友:
看不了,要收钱!

网友:
怎么帖子还要付钱??????????

网友(2020-04-20):
以后碰到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壳子。最怕拆了主板以后关盒屏。容易断。

网友:
有个电容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