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可以让电池正极停止输出电压吗

楼主(2018-08-07):
修到一块电池掉电的机器。掉电时电池正极电压同时掉。我测量的是电池座子的电压。开始怀疑接触不良。又没有电池座子更换。我就想问问主板可以让电池正极电压停止输出吗。注意不是保护隔离电路停止输出电压。而是电池正极停止输出。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
有的电池需要有一个脚被拉低,才会输出主电压的。比如华硕X441UV的板子,需要打上屏丝边上的那颗螺丝,电池才会输出电压。

网友:
电池拔掉就行了

网友A:
要么2楼所说没有检测到电池,要么主板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2楼所说没有检测到电池,要么主板短路

电池能检测到,有时候可以充电。未充电的时候也能检测到电池。电池有时候是可以开机的。有时候还能用两个小时